单位有个做模型的烘箱,大家看能做什么用途?

楼主(2007-04-27):
最高温度200度,烘塑料板做模型用的,大家看用在
主板维修
上能用来做什么?
主板维修

网友:
BGA时下面加热 上面用风枪~

网友:
主板烘干去潮,如果能做出温控曲线可以做SMT(表面贴装)机,看来我要学点单片机了。

网友:
没有异味的话是不是可以用来烤肉?

网友:
今天论坛上不来,看了大半天烤箱,觉得也不贵,好多是带温控的,一般60度到240度的多。有种国产的,220左右,40~230度,我看挺好的,做SMT应该没问题。

网友:
冬天的时候用来放在床下取暧

网友:
烘箱什么价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