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触发流程中I/O跳变的疑惑!

楼主(2007-04-27):
大家在修不触发的板子经常要查到I/O的跳变~
但是这里具体的跳变顺序我有点疑惑!
我的一般检查规律(以83627为例):
前提:SB3.3V正常,32.768正常起振,电池和跳线电压都正常,排针电压正常!下面开始打I/O跳变!
1)83627的61pin(VSB)有SB5V!
2)83627的67pin(PSOUT#)在接上ATX就有3.3V电压(我个人认为南桥工作条件满足就会有这个电压!!)
3)当短接触发排针时,I/O68pin有0V-5V的跳变,67pin有3.3V-0V的跳变.
4)I/O的73pin(SLP_S3#信号)有0V-3.3V的跳变,电压来自南桥
5)I/O的72pin接ATX时就5V电压来自ATX14pin,这个时候应该是5V-0V的跳变,电源开始运行!

网友:
这个帖子看来要等会儿才能捡了。

网友:
抢个位置先,等下再来看结果

网友:
RSMRST#是由I/O发给南桥的。
电源开关被触发后,发出一个PWRBTIN信号给IO的68脚,然后经IO的内部处理,从67脚发出PWRBTN#给南桥。
在此处是信号,不是电压。

网友:
顶起.我也疑惑手头就有这么一块板.67脚只得0.76V.但一样可以触发,还有.触发后想关机.要按PWM好一会等风扇停转它才不会从启.(主板只有内存和CPU,代码跑完.一般这个时候按一下PWM就会关机).如果按一下PWM风扇只停一下.双从新跑码.就像只点复位一样.
     还有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这板关机后.要完全把电源断掉一会.才可以重新开机.顾客就是因为这样才搬来修的.

网友A:
越说越迷惑了~
到底是先有PSOUT#还是先有RSMRST#的?
明白这个就OK了~
--------------------------
心在飞翔老大劳驾您教教大家您怎么判断不触发的板子到底是南桥的问题还是I/O的问题?

网友:
"我认为是南桥给I/O的!因为I/O67pin悬空时这个脚也有3.3V电压!如果没有就是南桥有问题了!"
个人认为,所谓的3.3v应该就是3vsb通过上拉电阻给的,如果说67脚没有3.3v可以有两个原因引起,一个是3vsb不正常,一个是南桥内部短路,3vsb电压通过上拉电阻以后被南桥拉低.会造成电阻一端有3.3v别一端没有.
还有psout它是个信号,这个信号传输过程中需要一个上拉电位.这个上拉电位.是通过3vsb电压和上拉是阻来实现的.个人意见,仅供参考.如有不同看法,请批评指正.

网友:
我和小胖的理解是一样的~
83627的67pin(PSOUT#)在接上ATX就有3.3V电压(来自南桥)
当悬空67pin时这个点的PCB上一样有电压!!

网友:
是否可以理解为芯片内部有连接?

网友:
看到箭以前有说过这个68脚电压应该有一个3.3-0的跳变,我测过8712的S3脚,没有跳变啊。不明白是怎么回事

网友:
顶起来~ 看看有哪位可以解释清楚啊~

网友:
你们平时辨别IO是否坏或南桥是否有问题都要测试一下IO67脚是不是有3.3V的跳变吗?如果没有,可不可以用最笨的方法.....直接给他拉一根3.3V 的线去

网友:
我今天又测了一个富士康865的主板,就是8712的IO,它的71脚应该是S3,在没有触发前是没有3.3的,触发的时候有一个0-3.3-0的跳变..不解中..

网友:
引用 网友A:
越说越迷惑了~
到底是先有PSOUT#还是先有RSMRST#的?
明白这个就OK了~
--------------------------
心在飞翔老大劳驾您教教大家您怎么判断不触发的板子到底是南桥的问题还是I/O的问题?

就是下面这句话特别要强掉一下:怎么判断不触发的板子到底是南桥的问题还是I/O的问题?:

网友:
学习中。多谢楼主发布

网友:
83627hf pin 70:
this pin generates the RSMRST signal while the VSB come in.
我认为这个信号是接入5vsb就立刻产生的

网友:
67脚的3.3V有的是由南桥内部产生,有的是由外部一个场效应管产生.
跳变信号应该是IO发给桥的
如果出现3.3偏低的情况,挑开IO的67脚看看还低不.
如果还低,先不要慌着下南桥坏的结论.跑线路检查一下是否有单独的供电管.如果没有,那证明此

网友:
67脚的3.3V有的是由南桥内部产生,有的是由外部一个场效应管产生.
跳变信号应该是IO发给桥的
如果出现3.3偏低的情况,挑开IO的67脚看看还低不.
如果还低,先不要慌着下南桥坏的结论.跑线路检查一下是否有单独的供电管.如果没有,那证明此3.3V是由南桥直接提供的,那就是南桥坏了.

网友(2007-07-26):
当VSB来了以后,这个针脚就发出RSMRET。

网友:
有些板子的83627 的67PIN的3.3是由外部电路提供的。如:MSI 845 是又AGP和PCI之间的小三极管提供的5V--3.3V

      有些板67PIN的3.3,我跑线路没有出来到底来自那里!不知道会不会是南桥内部产生的

     我的意见是:应该不是又IO产生的!

网友:
仔细看了关于RSMRST#的70脚的资料说明,70脚是否作为RSMRST#使用还是作为GP44使用是受该芯片的一个内部寄存器通用IO端口4的第4位控制的,当为0时(默认)作为RSMRST#,当为1时作为GP44,功能是不同的。当前的IO里面有许多可以设定引脚功能的寄存器,只注意硬的一方面是不够的,必须两方面都要考虑。因为引脚功能是可编程的。

本人对这些东西,还是初学阶段,不对之处,诚请斧正。

网友:
明白了

A端口有A功能。B功能。C功能…………由控制脚1、2、3脚的电位组合来决定
大概应该是这样的意思吧

张先生强

网友B:
我在东方学习时,老师说67脚是南桥给的待机电压,如果拿来此脚就电压就是IO坏,没有则是南桥坏。

网友:
呵呵

这样讲有点误人子弟哦

网友:
象70# 发出RSMRST#信号以后,就没有什么作用了,这时可以赋予别的功能(当GP44使用),对引脚复用,减少芯片的引脚数目。这种赋予就需要通过改变内部寄存器的值(也就是给个信号的软件方式来完成这个任务)。

网友:
我刚看了PDF
好象解释是当待机电压进了IO以后,70脚就产生RSMRST#信号

其他的解释就没有找到了

网友C:
好像在123页还有解释。

网友:
67脚的3.3V,有的板子是5vsb转换的,有的是3。3直接供给,不同的板子电路设计不同

网友:
汗。有什么不好理解的,争来争去,嘿嘿

哪里不明白? 我没看出来

网友:
强人~~~

终于明白自己同大家用差距了~~~~~~~~~
总以为自己修机还可以,看了大家用贴子
才知道自己只不过是一个类似更换电容的角色罢了~~~~

加强学习~~~~~~~~~~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好像在123页还有解释。

我怎么没有找到

网友:
我的理解,不知道对不对。

南桥除需要 3。3VSB外,还需要5VSB供电。

在5VSB供电正常后,IO向南桥发出此信号,告知南桥“你需要的5VSB已经正常。” 相当于PG的作用。

主板供电就这个样子,一个供电后,通常再跟一个PG信号。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怎么没有找到

要看标注的页面,adob的页面是130

网友:
回复 网友E:

这个问题我师傅是这样说的“当61脚VSB正常,短接触发排针后68脚会得到工作电压,IO开始工作并从67脚给SB一个信号,SB在收到信号并本身正常的情况下,经过内部处理发出一个信号给IO73脚,再经IO内部处理,拉低72脚电压,使电源开始工作。”
“当触发排针68脚有电压跳变,而67脚无电压跳变,则IO坏;如果67脚有跳变而73脚无跳变,则SB坏;如果67脚73脚都有跳变还是不触发,就要换IO 了。”
也不知这个理论对不对,我都是按师傅说的来做的。
请各位大师指教

网友:
我和十三理解的是一样的!
希望心在飞翔大哥帮我们解释一下!
谢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在东方学习时,老师说67脚是南桥给的待机电压,如果拿来此脚就电压就是IO坏,没有则是南桥坏。

你什么时候在东方学的啊!
肯定不是孙老师教的!

网友:
理论学习,看来满重要的,只想能修就行的思想落后了。

网友:
我的看法
RSMRST电压是南桥产生 当IO的5VSB正常 会产生一个RST的跳变给南桥
SB得到这个跳变 会初始化 然后等待1O的67脚开机讯号
67脚电压由南桥发出 但很多主板同时会有3.3VSB上拉 有的67脚还会通过三极管连到其他地方 我入到67电压低的 就是这个三极管坏了 下掉它就好了
S3的跳变万用表很难量出来 有的板的S3还通过三极管连到ATX14脚 和72脚共同控制ATX14脚
不许上2X显卡的板 通过A2控制72脚的三极管来不许上电

网友:
回复 网友F:

8712的72PIN有一个3。3到0的信号跳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