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识别网卡,但不能获取IP

楼主(2007-04-27):
各位老师多多指教:
  今天修了一"SL-845PE"板,故障为内存插反后,内存供电管坏,槽坏,但,还发现居然待机也不够,只有1V不到,南桥也挂了.便收拾工具,报价后换内存供电管,换槽,接着换桥,基本一切正常.完后进系统,认完驱动后,试声音,试USB,也都OK,客户已经来取了.(这里忘了试网卡了),大约两小时后,客户回来说,上不起网,便马上进系统一试,网卡能认,但就是不能获取IP,用的是路由器,手动指认IP后连内网也根本PING不通,当然网络一切正常的,全从好的机子里移过来的.所以首先怀疑南桥没有焊好,加助焊剂补吹,试不行,再来,不行,再来,不行,约5次.狠一口气,拿起吹风,接着又换一南桥,进系统声音,USB,网卡,OK了.不好意思,废话说了半天了,主要是请教一下各位老师,是不是我第一次换的南桥本生是坏的啊?因为是从板上拆的.还是我没有焊好啊?我可是织了锡的哦.呵呵,先谢谢各位了,有意见请提出.

网友:
可能是没有焊好,你的板应该是软网卡,其到南桥会有RX和TX信号,这几个信号的点空焊,就会导至DHCP不能自动分配IP

网友:
谢谢心在飞翔的回答,那我就只有再把那桥织来换其他板试了.另回楼上,呵呵,用的破吹风一把,因该在200以下.我帮的老板比较穷,基本工具比最差的好一点.呵呵

网友:
可以加个焊炉在下面加热,这样板子是不会变形的,再买个好点的bga枪,2000w的吧,也就几百元吧,

网友:
谢谢楼上建议,同意你的观点,的确锡炉更换的话比较不会造成主板变形,特别是那种大版宽版.我就遇到过事先没有说清楚,结果换座子不成功,把板吹变形了,弄的又要赔偿客户主板也得罪了客户(是个商家,后来都没有拿过板来修),非常的失败.所以建议有条件的朋友们还是用锡炉换的好.至于你说的那个BGA枪,我想可能非常的不错吧,只是我这里量并不大,一切从节约出发(主要是老大的意思).但是了,还是提醒大家,有些东西是不能只图便宜的.毕竟好东西绝对有他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