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寸的显示器出现关机亮点

楼主(2007-04-27):
今天有个19寸的显示器出现关机亮点,我换了负压供电电容,还是不行。我换的是250V/45UF的不知道是不是大了,负压二极管我换过也是不行,要不是其它的地方还有不行的?

网友:
2楼的说得很对.看一下G1的电压,
还有看一下高压包整流管出来那端电压为多少.
       大部都是这条去路的电阻变阻,
仔细查一下故障很容易排除.

网友:
先测量关于G1通路上的电压才好判断是哪个元件的故障

网友:
查一下,管座中的G1极有无虚焊。 我碰到过,换电容没好。后来发现

是管座中的G1极虚焊,造成的。

网友:
这部份电路较少,仔细点就可搞定

网友:
就是消亮点控制电路嘛,平时亮度控制能调节吗?正常吗?
还是顺着G1这条路查一下,一直退到CPU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