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15主板,显EO 内存不过?

楼主(2007-04-28):
915主板,显EO 内存不过?测量内存电压2.5V和1.29V正常,但时钟没有波形,时钟电压0.6V。如果DDR1没时钟 要查那,北桥坏吗??请高手指点谢谢

会员12 该用户已被删除

网友:
先跑一下电路,内存的时钟是到北桥,还是到时钟IC。重点查: 时钟IC的

周围电路。

网友:
看看内存附近有没有内存专用的时钟IC!
多数板是一个时钟IC供全板的时钟,但部分板会给内存单独加个时钟IC!内存的时钟会来自这单独的时钟IC

网友:
另外确定是内存没波还是你的示波器量程有问题?
如果有频率计可以打一下具体的频率~

网友:
楼上的几位。是intel915板呢

网友:
在我印象中,915主板应该是ddr2工作电压哪来的2.5v.楼主是不是在考验我们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是DDR1,插入槽是DDR1内存槽还标2.5V。现在麻烦了内存时钟是从北桥来的,不知从那下手,北桥坏???×(频率计才0.6几还乱跳)

网友:
是啊~915??
你确定芯片组是915还是型号是915
不过是910吧?????

网友:
我用的INTEL915PL主板上的
DDR一代

网友:
我估计你线路跑的不太对吧 我知道很少915PL的板子 他们的时钟分两部分 一部分是主时钟芯片,另外内存那也有个 专门为内存提供时钟,你看卡内存时钟那有没有波形,没有查他工作条件,注意他是没有晶振的,然后看下主时钟有没有时钟, 有时钟你直接查电容看有无问题最后换芯片吧

网友:
谢谢大家支持,有结果了。我无意中拿到另块坏板的内存(金士顿DDR400)试机,竟然板OK了,难道915不支持hyDDR266内存(这内存平时试机用的没问题) 莫非 915不支持hyDDR266内存    在测量内存时钟发现915主板内存槽没有插内存是测量不出时钟频率的(这我感到疑惑)

网友:
915印象中最低支持DDR400,266的好象是不支持哦。呵呵

网友:
并不是所有的915都是支持ddr2,我有一片硕菁的915,型号是8IA915GE   支持的也是DDR1代的。          “915印象中最低支持DDR400,266的好象是不支持哦  ”谢谢11---12楼上提醒,我这块板也是不过内存,测试也适用的266的,有时间式式看400的。看能不能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