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达865PE主板,点不亮,开机无提示音,风扇转,北桥散热片烫手

楼主(2007-04-28):
昂达865PE主板,突然点不亮,开机无提示音,风扇转,北桥散热片烫手,主板电源灯亮,硬盘红灯一直亮着,老师帮忙分析下,谢谢

网友:
北桥发热是正常的!
可以上诊断卡看跑码了没有!
屏幕有显示吗?
主板维修最基本的要有诊断卡和万用表!

网友:
如是发热严重的话,量北桥是否短路.

网友:
请问怎么量北桥是否短路,我也有一块板是CPU插反后,出现的

网友:
问下楼上的 CPU可以插反的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样CPU还放的下??。北桥发热检查总线电压对吗?

网友:
-------------ONDA的板子修过几块,也是865的,我修的常见的故障是在NB和AGP之间的两个3055坏了,输出的电压严重偏低,换了之后就OK了。楼主,如果是的话,最好把那两个都换掉,这样会稳定一点。一个输出2.5V,一个输出1.5V。
-------------当然,我告诉你的只是我的经验,真正去维修的话,还是要从基本的查起。

网友:
查供电,时钟,复位!先用诊断卡诊断CPU是否工作,如果没有工作就去查其工作的基本条件!

网友:
硬盘红灯一直亮着   会不会是电源的问题?楼主检查电源了没有?或者把系统最小化检测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