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校
商城

楼主(2007-04-28):
我今收到一台17的三星显示器,能开机,就是画面有的干扰,拆机后以后发现一次电源的大电容爆了,外面的皮也没有了,现不知道用多大的电容,220uf,500v的能换吗?请指点一下,谢谢
三星

网友:
当然可以,一般为220uf,400v或450v即可

网友:
这是高压滤波电解电容,可以使用450V220UF的电容代替。
可以直接使用450V或400V220UF的电容代替,要注意安装尺寸的空间充许就可以了。在加电状态下,该电容两脚的电压为310V左右,在测量时要注意安装。如果开关电源不工作时,该电容两脚的电压会保持相当长的一段时间。该电容炸裂一般时长时间使用过热或市电电压过高造成的,应接着检查整流二极管或整桥块,保险和缓启动电阻,电源开关管等元件。

网友:
顶班竹精彩的回答.

网友:
谢谢大家,本人对显示器维修不是很了解,以后有什么问题还请多多指教

网友:
我认为可以.但是你最好用机器上拆下来的,从市面上买来的一般质量都不是很好,最好用拆机的.

网友A:
通代电容为:400V 220UF
如果开关电源不工作时,该电容两脚的电压会保持相当长的一段时间。 这个说得对,开关管不工作
是会影响大电容的放电的,但要有些显示器中,开关管正常,当断电后大电容上还是会有余电的,这时就
要用万用表打到二极管档来放电. 放完电后,再来检修这样较安全.
在静态条件下测,万用表二极管档打大电容两端,正极对地应为500左右.这是正常的.

网友A:
请楼主以后在提问时,最好将型号也说出来. 因为有些CRT是有通病的. 同时,也可以引起新手们
的注意. 请多配合!

网友:
本人很少修显示器,遇到这些问题都要问一下别人,这个论坛的xd们真的很热心呀,
谢谢提醒下次会把型号给写上去的,

网友:
我们这有修家电的师傅说..你不能用二极管档来放电吧....如果那样的话..很有可能就把表给烧了...我建议你用电烙铁的两个脚要不就用灯泡之类的....一点建议..

网友:
大滤波电容爆了,看看前面的保险也一定烧了吧!!最好查查后极有没有短路!!!

网友:
确实现在买的新的电容质量很次,一定要挑好的买,否则还不如用拆机件

网友:
我这个显示器是三星788的,我只换了一个电容就好了,没有换之前也是能开的,换了之后没有以现什么问题,谢谢大家的帮助...

网友(2007-08-18):
400V.220uf,通代

网友:
所使用电容的容量大小与显示器的功率有关,一般功率越大,电容的容量越大。

网友:
我前几天拆开我那台三星 (SyncMaster 551s),清理灰尘。
发现那个180UF 450V的大电容鼓包了。
但是显示器用起来也还很正常。

网友:
能开机,看来只有电容失效,别的应没有问题,直接换400V/150UF到250UF的都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