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邦83627的问题

楼主(2007-04-28):
顶星810T的板子,开机针中接5VSB的那根针,不接任何元器件进83627的61针,开机针中的另一根针不接地,而是直接进83627的68针,
这种开机是个什么原理.我想知道.

网友:
68pin有个0V到5V的跳变 就是POWERON的信号!
不过是0-5V还是5-0V只要是电压变化就可以作为开机的信号!

网友:
都说 开机针有一根接地的,看样子也不全是

网友:
61脚本身是83627的5VSB电源端,IO电源开关是低电平开机还是高电平开机,由软件决定,这个软件在什么地方呢?我不知道

网友:
由什么软件决定??  虾米意思?

网友:
83627都是高电平开机的

网友(2007-06-30):
没错。83627的IO都是高电平开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