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我的V星845PE板载网卡总是无故丢失,是为什么?

楼主(2007-04-28):
我的V星845PE板载网卡总是无故丢失,丢失的时候在bios里检测不到,看不到网卡的设置,同时外加的网卡在系统里也同样检测不到,只有经过COMS放电才可能再次检测到,但是只要检测到后使用一切正常,而且外加网卡也正常了,这是为什么呀?我头都大了.请高手们给指点一下是什么问题啊?怎么才能解决?谢谢!!

网友:
看来这个问题不小啊,没有高手教教我啊?

网友:
怀疑南桥不良!、

网友:
谢谢 !只有换桥了吗?还有其他的可能吗?

网友:
重新刷一下BIOS试一下

网友:
bios早就刷过了,但还是依旧啊,我不明白的是为什么外插网卡也会随着板载网卡一起消失和出现呢?而且网卡的有关配置在恢复后都保持原样,使用一切正常啊.郁闷死了!

网友:
查到PCI的时钟!
好像是33MHZ 忘记了~ 查一下~
B16

网友:
查PCI上供电,时钟,AD线和PCI到南桥之间的元件;
查南桥供电,我觉得故障在南桥及其周围

网友:
一块8i845pe-rz的主板也是楼上提到的那个故障,网卡有时能认有时不行,插独立的也是这样,PCI时钟,复位正常,BIOS也刷新到最新的,也不行,集成的网卡RTL8100C换了也不行,怀疑是南桥坏了,请各位高手指教

网友:
最新发现: 无意间将PCI5上的电视卡拿掉后 ,没有出现网卡丢失现象,不知道是不是pci5和网卡的中断冲突引起的,请大家指教.

网友:
无意间将PCI5上的电视卡拿掉后 ,没有出现网卡丢失现象,不知道是不是pci5和网卡的中断冲突引起的,--------------------有可能是冲突,一些我们认为设计的不完善的主板,会有这种问题,我所发现的有个别版本的K7S5A存在同样的问题,楼主可以把网卡装在pci的  1获3  或5槽,试验一下,一板1和3装网卡的时候冲突少一些。

网友:
居然有这等的鸟事,我讨厌电视卡,尤其是双敏的产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