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不亮

楼主(2007-04-28):
一块杂牌845GL主板,所有代码全过,就是显示器不亮

网友:
检查VGA口,看H V R G B哪个信号没出来,线路,北桥空焊否

网友:
845GL!不是845GV
换显卡!

网友:
看一下你的VGA的RGB行场信号是不是好的....如果有的话就应该是你的显示器的问题...没有的话就看一下电路吧...

网友:
对低大阻值  1/3是 150 左右  后三针是 500~800

网友:
1-3记得好象是75欧左右吧,听版主说的,呵呵

网友:
看H V R G B哪个信号没出来?
请问一下这个信号怎么看?请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