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城
高手们知道普通BGA芯片能耐多少温度吗?

楼主(2007-04-28):
用炉子和风枪换BGA就害怕的就是温度太高,会损坏芯片,有前辈们知道BGA的最高温度是多少吗?
芯片

网友:
这个要看你用的是什么牌子的风枪了

网友:
去工具使用和焊接版块,查阅下帖子 有关于这个的介绍。在这里就不再重复的说了

网友(2007-06-16):
这个还要睇一下BGA的厚度的,不要太相信厂家的说明,说能到多少度,还是要经验的!

网友:
其实跟风枪的牌子没有多大的关系的,像以前出的NV像5200之前的,太薄了,用风枪都要很小心,不然会穿个洞,现在6200之后的要好多了,像现在的南桥也是像NV5200之前的差不多,做BGA要小心,经验一定要够,我说的是温度,高一点都是很危险的,如果真的与风枪有关的话,就是你的风枪温度达不到标准,不然与风枪关系不大,这个的我的个人决义,

网友(2007-10-31):
经验比较重要,多试几次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