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753df显像管老化

楼主(2007-04-28):
本人有一台753df显示器,显像管老化,屏幕发黄发暗,各供电电压正常.有没有好的办法使之激活.重显亮丽本色.

网友:
网上找,有卖显像管阴极激活专用设备的。

网友:
老化得这么严重为什么不换掉它呢

网友:
兄弟还是不要忙活了.激活也用不了多久的.就是没有多大的用处.
三星的彩管颜色可以,最大的病就是易老化.飞利浦的也耐老.

网友:
本人花了100大洋收的,想把它弄好卖掉.经专家一致认证就是管子老化.能用个一年半载就行.

网友:
比较简单的方法就是提高灯丝的电压.

网友:
高压包灯丝绕组多穿一圈,一般活不过半年,三个月是多数。我买二手显示器首先就看这个。

网友:
不要搞了,搞好也是害人不践,那些人都回收去改电视机了。

网友:
不可轻易断定显像管老化 753df这款高压包易坏 出现高压偏低--导致图像暗淡 聚焦不良 可能会误判管子老化 我曾经有个753df 亮度开到最大 还是很暗  换包后解决

网友:
显像管激活不要随便去做,弄好民可以,弄不好也会把管子搞坏的。

网友:
请问:灯丝电压如何提高?

网友:
已经修好,找人通过专门的软件(论坛里有与硬件配合使用).把亮度搞上去了.以220元的价格卖掉.

网友:
三星的工装可以解决此类问题。

三星的显示器没有工厂模式,需要通过专用工具来设备相关工厂参数,对于亮度偏暗的问题,其他显示器可以直接进入工厂模式,通过调节副亮度,副对比度,或G2电压就可以实现。但对于三星显示器,一定要使用专用工具,配合软件进行调整。

网友:
其实也可以,高压包的G1极引脚处,外接一个可调电阻103 ,通过改变

这个可调电阻来达到,高节亮度的目的,我试过。还是可以的。

网友(2007-06-28):
死马当活马医,用显像管阴极激活专用设备

网友A:
我碰到显象管老化的显示器是绝对不会卖给客户的,顶多是卖给收费品的或拆电路板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碰到显象管老化的显示器是绝对不会卖给客户的,顶多是卖给收费品的或拆电路板用

他说能用个三二个月就行,完成毕业设计也是扔.前二天说问我还要不要,设计已完成了,用得挺好没发现什么问题.

网友(2007-08-11):
很少有老化的这款机,写一下数据吧,这就三星样呀

网友(2007-12-11):
加高灯丝电呀!不过也是看不了多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