橙色线对地17欧。我的万用表通路为3欧。。。

楼主(2007-04-28):
是GA 775的水货板子,能正常加电但不跑码,复位灯常亮,加电时测量橙线其电压还是3。3V(对地阻值17欧)。CPU主供电为0.04。是2个6602CB控制4对场管(共12个MOS)供电的。2个6602CB都有12V供电,但是所有MOS的控制极都无电压。。。可是确找不到控制2个6602CB的主芯片。。。因为查了图纸,6602一般都被主芯片控制。不知道是不是这样?高手给个思路。。。
我一看12个MOS管和4个电感,不知道从哪下手。。。是拆MOS管还是电感啊?????

网友:
主板型号是GA-8N-SLI Royal 最新的NF4 SLI主板。。。可能没救 了,如果是行货可以直接拿到厂家保,可惜是水货

网友:
先不要修电压 先修短路!
拆了I/O 网卡 时钟IC 看看3.3阻值是否正常~

网友A:
为什么对地短路还能通电呢?橙色线通电后电压也没有被拉低,仍旧是3.3V。今天找到主电源芯片了,是ISL6556 四面引脚非常小的。

网友:
今天在群里有看到断箭说到他的也是很低但能正常使用,他们说的怪事年年有,今年特别多

网友:
检查核心电压为什么没有,4组的相同点对比,代换PWM、DRINE的IC等

网友:
可能现在主板的功耗大了。 也经常打好板ATX对地的阻值。 12V 3.3V对地表也叫的多。

网友:
已经放弃了,电源IC没有的代换,而且CPU座子有几根针被弄歪了,得换座子.我做不了BGA...

网友(2007-08-06):
我们唯十三地教导是瞻

网友(2007-09-05):
又学会了一点知识了。。谢谢啦。。。

网友:
775CPU座子有几根针被弄歪了,小心用针能整过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对地短路还能通电呢?橙色线通电后电压也没有被拉低,仍旧是3.3V。今天找到主电源芯片了,是ISL6556 四面引脚非常小的。

阻值低但是存在,如果低到一定程度就不能开机了。。。电压也不会被拉低
你优先把网卡芯片拆掉,这个东西最惹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觉得处理3.3V短路应该先加电,然后触摸主板芯片,应该会有过热的芯片,即短路芯片.
另外,3.3V短路主板能正常启动.但5V和12V短路主板不启机

3.3严重短路时不开机!

网友:
没换过775BGA座子,一般都是修

网友(2008-05-02):
学习了,同意dnysq 说的观点,另外PWM也是重点怀怀疑对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