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问83627引脚问题

楼主(2007-04-29):
大家都知道的83627的72PIN PWRCTL#接ATX绿线,其作用是当73PIN收到南桥的SLP_SX#信号后发出低电平拉低5V绿线。今天看了一下83627的电路图,72PIN的解释竟然是    "The pin generates the PWRCTL# singal while the power failure."看清楚了,是"while the power failure"!为什么不是"while the SLP_SX# from SB input"?

网友:
我觉得上面的两个while有很大的不同。第1个的意思是:如果电源供应跌落,就发出电源控制信号。应该是恢复电源工作(猜的)。第2个从南桥来的休眠信号,在此信号作用下应该停掉主电源或部分主电源的工作。

对修板本人很菜,仅提供参考。

网友(2007-06-30):
我也这样认为的的。。。

网友:
我也这样认为的的大大大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