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45换CPU座的几个问题-------3

楼主(2007-04-29):
BGA的845座可不可用电炉换,可以。只要温度跳到合适,效果是一样的。
应注意的事项,,,,1:拆原坏座的时候,温度稍高一点好,就是用小的螺丝刀碰触座子的时候,感觉轻轻一碰就可以动,这个时候再加温10-20秒吧,然后找个镊子,很轻松的就可以拿下来了。为什么在加温10-20秒,好多新手,包括我,掌握不好这个力度,有的时候看能触动了,急忙拿下,座子是下来了,PCB板上的铜箔也下来不少,一块主版座费了,多加热10-20秒,可以避免此类事故到最低。
                               2:座子拿下来后,残锡最好用吸锡带清理干净,注意,不是完全清理没有,是把高低不平的残锡都整理平整,同时,把多余的残锡收回,最重要的是为了给给PCB座子上的各个接触点都度上薄薄的一层锡。加大PCB座子上的各个接触点的接触面积,原PCB座子上的各个接触点不加锡面积感觉都稍小一点,整理的时候注意首先加上松香水。
                               3:下一步该清洗了,清洗千万仔细,清洗干净,至少要清理3次,用棉签加洗版水多洗几次,把接触点的整理好的锡点洗出光泽,这样做的好处是焊接的时候不容易虚焊。好了,主板差不多了,再锡点上抹薄薄的一层焊宝吧,不要多了,一点就行,多了也容易虚焊。
                                4:新座子拿来检查,打开顶盖,检查和CPU的脚接触的两个接触片是否有弹力,有无掉锡球现象,锡球是否大小正常,。{接触片弹力不够,容易造成装贾负载测是正常,加CPU不正常,新的座子,有的弹力本身就不好,用4-5次就扩孔了,你不希望聚须换座吧,好好检查。个别座子新的有掉锡球的现象。  锡球新的座子有的直径不够,按我换过的基本直径是0.7的球,个别牌子的新的就是0.6的吧,反正就是比其它的小一号,这样的,你焊接的时候可要仔细定位,仔细焊接了。一点都不能马虎,为什么,大的球加热后产生的接触面大,容易焊接,定位。小的,自己考虑吧。
                                      5:好了,该焊接了,新手会发现,每次焊接如果发现不良,大部分都是发生在座子的顶部,缺针为顶部,怎么避免?把顶部的座子下面,装那个抬起放下的扳手的位置,用刻刀轻轻削去薄薄一层,一般薄薄一层就可以,原因是加热时下部锡球可以靠重力自然接触好,而上部的,,因为有那个板手的底边,加热后容易下垂,给座子上部一个轻轻的托力,这样,座子就不能靠自身的重力完全接触,造成空焊。
                                       6:飞翔老师说过一句话,不知大家还记得起来不?就是说的座子补焊,个人理解是只有少数几个针不正常,绝大多数正常,并且完全可以断定式座子的问题,这样的就可以补焊了,怎么补,把不正常的针位加一点松想水。用旋转风的风枪加热座子正面{去掉顶盖}几个不正常的针位到正常温度,把不正常的针稍微的按下一点点,注意,一点点呀,多了阻值0了就麻烦了。等凉了打阻值看正常否,正常了,祝贺您,不正常,聚须按以上方法在次试验一遍,还不行,没办法了,换座吧,个人认为产生这样的叫----冷针-----吧的原因,应该和清理pcb和座子不清洁有很大关系。        好了,一点经验吧,能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最好了。有不对的地方,可以直接指正。欢迎讨论了。

网友A:
顶一下!个人感觉CPU座比南桥还难换....一是定位不太好掌握,有些板的座子不像南北桥边框线那样能准确对位.....一些板比如478座子,由于设计原因CPU风扇的压力把板子都压凹变形,也不太好弄....CPU座一般靠近北桥,不注意很容易把北桥烤坏......经常练习并总结经验成功率就高了,我就练坏了几十个座子了..... ...大家补充...

网友:
谢谢 六条二 老师指点,却是我也有过这样的困惑。南北桥一般只要只好锡球,基本可以说完成70%了,座子,板子变形太厉害的。记得有一次换座后加焊了7次才成功,最后一次还是在座子上面放了一个845的散热片压着,实在没办法了,哈哈,我记得这招是您教我的,,实际测试这块板是好了,可是看背面,座子的位置已经变色很严重了,估计顾客也会有意见了,狠狠心吧这块板买下来了,直到现在还在我这放着,哈哈,测试用了。

网友:
楼主这方面经验丰富,我向楼主好好学习。

网友:
要练几十个啊?

引用 网友A:
顶一下!个人感觉CPU座比南桥还难换....一是定位不太好掌握,有些板的座子不像南北桥边框线那样能准确对位.....一些板比如478座子,由于设计原因CPU风扇的压力把板子都压凹变形,也不太好弄....CPU座一般靠近北桥 ...

俺就只有2块845主板,确定是空焊问题,可是为了保证100%成功,迟迟不敢动手,多来这里看看,把一切都搞清楚了再动手

网友:
回复 网友B:

练几十个都不敢说100%成功啊

网友:
六条二斑竹,100%成功应该是可能的!

需要彻底搞清以下所有细节:
1、变形的主板的纠正问题;
2、上下加热的温度、保持时间;
3、助焊剂加到位和事后清理问题。

网友:
做了这么久BGA我也不敢奢望能有100%成功率...就算是用专业BGA机也有做失败的时候....把细节搞清楚当然可以提高成功率,该动手时就动手吧,实践中可以学得更多...

网友:
主要还是要靠多练.熟能生巧

网友:
不错。值得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