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道拆焊台,风枪,风机,风筒有什么么区别,用途?

楼主(2007-04-29):
我手上只有拆焊台,以前我们一直叫热风台或热风枪~

来到论坛上才发现正确的应该叫拆焊台,那么其他的几种到底是什么,用途是怎么的?

最好有张图看看,谢谢大家

网友:
放在台面上用的叫台,拿在手里用的样子象枪的就叫枪,能出风的叫风枪、风机,出来的风是热的就加个热字,出风的象个筒筒,就叫风筒。我觉得就这么简单。

网友:
LS说得好抽象哦~~

网友:
其实就是个约定俗成,没有多大的道理。有些东西不好乱叫,比如BGA拆焊台,上面也有出热风的,但不好叫XXX枪。象热风拆焊台,也有人叫热风枪的,桌子上放着个控制台,手里拿个出热风的筒筒,就叫出了不同的名字,正式的名字好像应该叫烘机吧。

网友:
张生先果然高见啊,一针见血

网友:
楼上不要这么激动,是张先生,不是张生先(升仙 )顶一下张生

网友:
说的果然是通易懂 佩服。。。。。

网友:
由于太形象...不敢想了....

网友:
我正想问问这个问题呢,就看到这个帖子了,不过还是不太明白各个工具的用处,既然都是出热风的,直接买一种就行了,何必买了焊台有买风枪呢,具体应该怎么用了,以前我是修家电的,就靠一个烙铁一个指针表打天下,现在要学修主板了,就需要配置工具了,到论坛转了这些天还没搞懂需要买些什么工具,一会听高手说一个不同烙铁就可以了,又有高手说焊台和风枪还有936无静电烙铁都要买,我平时焊接怕静电的IC都是加热烙铁后拔掉插头后焊接,然后在加热的,
  所以对于工具这块一直不知道该怎么配置,因为古人云:要先利器(应该是这个意思,不记得原文了,谅解~~),希望老师们给个建议,谢谢了哦,

网友:
936焊台是抗静电的。风枪、烙铁各有各的用处。怕吹跑小元件的地方就用烙铁(没风,也不会加热别的地方),脚多的集成块用风枪很方便,速度快多了,处理BGA烙铁根本使不上劲。主板基本不用模拟表,数字表必备。
家电的板基本上单面板多,还用针头来卸高压包,主板就用不上了。
有些工具自己做,修家电多年,也有经验,发挥点想像力就可以了。

网友:
谢谢LS的解答,因为还有些疑问,所以另开了一贴,

网友:
原来是这样子,解了我好多迷惑.

网友(2007-07-20):
长见识了heheeh

网友:
长见识了.多学东西,慢慢来

网友:
   确实比较麻烦啊!!!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