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美格显示器通病的疑问

楼主(2007-04-29):
美格的786和796显示器有个通病,就是六脚继电器易虚焊.长时间使用会造成电源管击穿.两个1n4002的二圾管也会一起损坏.我想问的问题是,哪位老师能从理论的角度来讲解下.虑焊为什么会造成开关管击空.还有两个二极管是过压还是过流损坏?请各位老师用简明易懂的理论知识来讲解下.

网友:
美格的786和796显示器。大降价后半个到一个月买的那批货,尽出毛病,绝对是省成本省出来的病。十台显示器八九台都会很快坏。我两台美格,正好错过这一段时间,796的刚一掉价就买的,786的很久以后出新品才买的,都没问题。

网友:
我想应该是虚焊造成的电压升高....把开关管给击穿了吧...你仔细看看电源电路的书就不难理解这些道理了吧...二极管一般应该是过压击穿吧....呵.....一点个人意见......

网友A:
你说的六脚继电器是不是指消磁电路中的消磁继电器?

网友:
是呀.没接触过这彩显.最少印像中没见过经常坏这里的.
你说那个部位都还不清楚.难道跟楼主说的一样是,消磁电阻的继电器.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六脚继电器是不是指消磁电路中的消磁继电器?

不是,是电源开关变压器次级输出端的,主要用于构成回路.

网友:
开关电源电路中的初级线圈,次级线圈虚焊很容易烧毁电源管的.

开关电源电路中的开关变压器的引脚和整流二极管虚焊,还有尖峰吸收电路虚焊,都会造成常烧电源管的问题.

网友:
LS说得对,尖峰吸收电路虚焊,等于时不时失去作用,电感产生高反压不能抑制,烧电源管应该多数为电压击穿。

网友:
美格的786,796,6脚继电器虚焊,加电会有哒哒的异响。 加焊主变压器边上的继电器后,正常。

网友:
是这里吧:如下图所示

网友:
旁观.........
因为对楼主的这次维修不是很了解

网友:
两个二极管坏是由于开关管击穿过流引起的损坏。

网友:
已经修好了.把开关管和二个1n4002换完,加焊继电器就好了.答案已找到.

网友:
哦,祝贺一下。

网友:
请问楼主: 二个1n4002位于电路的哪个部分,管子是什么颜色的?

可用什么管子代?  谢谢!

网友:
就是普通的1a,100v的整流二极管,两个二极管串联,一端接初级地,一端接开关管的s极.

网友:
哦,谢谢! 在一般电源电路中,这二个稳压二级管是没有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稳压二级管?
最方便找2个4148也可以
绝对没问题的。

网友:
学习中,

:) :)

ahmclx -6 作为老手了还发灌水贴!!@1

网友:
继电器虚焊造成电源电路损坏是因为美格这个型号显示器待机电路的特殊性引起的。

网友:
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多学些对自己只会有好处不会有坏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如果电源电路中的稳压二极管.
电源IC是以3842为核心的可以拆掉不装?

那不是稳压二极管,是用于开关管穿时,为了保护3842的二个过流保护二极管.答案中已有了说明.为什么有哪么多人,把普通的整流二极管理解成稳压管呢.

网友:
成功与大家分享!

网友:
谢谢小胖解惑!

网友:
继电器坏最多电源不动作的把

网友:
呵呵,学习了 为了可以下载更多的资料 学习中

网友(2008-01-01):
我的美格796FD2~~~``用4年烧了~~不过很早就已经很蒙了~~~`

网友(2008-03-13):
请问一下美格768FT II 开机不定时屏幕变色是怎么造成的,不一定变成什么颜色。关掉一段时间后有时恢复正常有时还是变色的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