排阻怎么测好呢?

楼主(2007-04-29):
是不是测相对两脚,两个两个的测呢??怎么看阻值呢,是不是相对两个脚的阻值都一样?

有些标值有些前面有字母,例如C151代表多少?

谢谢解答~~

网友:
测相对应的两个脚。

另外,没听过有什么C151标称的排阻。

网友:
C开头的应该是电容,R开头的应该是电阴。。。。。CN是排容,RN是排阻,当然排容排阻不单是CN或RN表示,但电容开头一定是C,电阻开头一定是R。

网友:
倒~~我在ASUS的815ET板上P2S口附近有一个排阻就是上面标C151的(不是PCB上)

,该主板点亮,但是开机自检键盘报错,测试过电感电容都没问题,就是该排阻不知道怎么测.

网友A:
把c151焊下扔了
呵呵

网友:
LS的,晕哦~~~~~

网友:
你可以一试,C应该是电容或排容,去掉还是能用,有时电容短路、漏电引起故障,先不要晕。

网友B:
。。。。。。。。。。。。
这个C151是标在元器件上还是在PCB上?

网友:
引用 网友B:
。。。。。。。。。。。。
这个C151是标在元器件上还是在PCB上?

标在元器件上

网友:
去掉还是能用,有时电容短路、漏电引起故障,先不要晕。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把c151焊下扔了
呵呵

同意你的说法,强烈建议楼主这么做!

网友:
没见过丝印这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同意你的说法,强烈建议楼主这么做!

我就搞了好几快这样的 到现在也没人拿回来过 并且 连ASUS 官方维修这个都怎么说!

网友:
看来ASUS进料有问题啊!

网友:
应该是电容吧

网友:
学习学习中
提得很不错

网友:
同意你的说法,强烈建议楼主这么做

网友:
是的,我也这么修的,拆下就行

网友:
拆下扔掉就可以了,

网友(2007-05-29):
学习学习学习学习学习学习学习学习学习学习学习学习学习学习学习学习学习学习学习学习学习学习学习学习学习学习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