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寸联想液晶死机问题

楼主(2007-04-29):
客户送来一台联想LXB-15L液晶显示器,故障现象为刚开机一切正常,10多分钟后图象消失,屏幕显示“无信号”字样,此时面板上的按钮全都失灵,按开关机按钮也无作用。把电源插头拨了,放上半个钟头又可以开机,开机后重复上述故障。
我先后更换了电源部分的300V滤波电容,12V输出的1500UF滤波电容,都没有作用,故障依旧。
现求教高手,这是哪部份出了问题。我该从什么地方查起。谢谢!

网友:
有不稳定元件,用冷法(小酒精棉签)或热法(用烙铁头熏)确定不稳定元件。建议用冷法先。

网友:
谢谢张先生的回答。问题是这么多的元件,我该从哪里入手啊!

网友:
重点查一下AD板.15针D型插口到MUC之间的电路.
感觉MUC虚焊.

网友:
检查一下是不是MCU虚焊,晶振是否正常起振.

刚加电能够正常开机并显示,说明MCU和驱动芯片都是正常的.而十多分钟后故障出现,
说明该故障与温度有关,重点应检查MCU电路及供电部分,还有信号输入部分.

网友:
更换一下给5V 与12V滤波的电容. 应该就正常了.-3

网友:
不行直接换主板就行了。

网友:
先测试一下+5V和+12V的电压是否稳定,如果不稳定并且偏低则更换反馈绕组整流后的滤波电容就可以解决了

网友:
感谢大家的回答。我前面已经说了,我已经换过12V输出的滤波电容了,没有效果。
我想请问MCU是不是四列封装的、象BIOS的那块芯片?

网友:
是的,PLCC44脚封装。

主板BIOS是32脚,这是44脚。

网友:
刷一下BIOS试试,刷好告诉我。

网友:
要换反馈绕组的滤波电容,而不是输出端的滤波电容

网友:
我没有PLCC44的转接座,也没有此显示器的MCU程序,请问谁有?要多少钱?

网友:
说一下你的机器的MCU型号90%是你的MCU坏了

网友:
肯定应该是跟温度有关的,降温法有关系吧

网友(2007-06-11):
热敏电阻有问题吧,查查看,正温度的.

网友:
说了;这么多了,到底好了没有啊,.有没有修好说一下

网友:
重新刷一下MCU就可以拉,没条件的话网上买片已经刷好的MCU,50元/片,这是几款三星液晶显示器的通病

网友:
换一下24C16试试

网友:
MCU是M6759吗?换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