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给拆卸后的电路板上锡的好方法?

楼主(2007-04-30):
换芯片 往往在拆掉坏的那个后 焊盘要重新上锡 这一步我觉得是拆焊过程中最头疼的一步 小弟用的方法是---在焊盘上先滴上助焊剂 在用尖头电烙铁蘸锡扫过焊盘
但往往上的锡不均匀 要么太少要么太多 要么焊点间锡粘连 总是不尽人意 直接影响焊接芯片的困难度
各位有什么好办法吗?
电烙铁
助焊剂

网友:
说句实在话,我这人懒,用烙铁的技术也不高。一般我都是在原来留下的上点焊膏,用风枪吹化,流平。看到表面光亮,就先焊对角,再用风枪吹焊。镊子加点压力,也算焊好了,也能用。自己给自己当师傅,就这样了。

网友:
比如换IO吧,我还没往上面再加过焊锡,烙铁简单清理一遍,也没担心过哪个焊盘锡多哪个少

网友:
在吸锡线上弄点适量的锡和松香水直接拖平即可,不仅快,又能拖平,又可以上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