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倍增容量改制实践

楼主(2007-04-30):
将8位双面印刷版背面留空的,或是16位单面留空的内存倍增容量。
可以将两条32M的小内存拼成一条64M的内存,也可以将两条64M的内存拼合成128M的内存。需要256M的、512M的也一样类推。
找两条颗粒容量相同的内存(最好是同一个品牌和频率),将其中一条上的颗粒拆下,焊到另一条的背面或是单面空位上,补齐相关的电阻电容(你自己找到目标内存相同的条子查找相关元件参数),经过MEMDOC和RST等工具软件检测通过即可使用。
注意,SD内存可以不修改SPD内容,但是DDR内存一定要修改SPD。

本帖做法只适用于有一定经验的维修人员,恕不解答一些极简单的基础性的问题。完毕。

网友:
为啥不修改SPD内容

网友:
好资料一定要顶的,先顶再看

网友:
这样也行,真是佩服了大哥!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哈哈,这方法我实践过,失败了,通电芯片发热,后来还原,以前的条子也不亮了,所以请大家不要乱试,

===========================

本方法只适合于专业维修人员。烧颗粒的原因是颗粒焊接方向弄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