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问题了,请老师详细说说呀!

楼主(2007-04-30):
我今天遇见的问题,看了论坛才知人家也遇上了,就是“V星845E MAX主板点不亮,诊断卡跑85”!看来,这是这种V星主板的通病了。
但我还有这种情况,折腾来折腾去,有时主板又能点亮,兴高采烈地装入主机机箱,再开机,又不会亮了,蜂呜器有比较复杂的叫声(嘀嘀嘀、嘀......嘀嘀)。
通病
点不亮

网友:
座子空焊

网友:
V星的板子一般都是座子和北桥空焊的较多。

网友A:
对一定是座子空焊了, 一般加焊一下就好.

网友:
如果能顺利跑码到85,那就一定不是座空焊,查AGP的工作条件,以及AGP到北桥的线路,看看有无开路或短路.

网友:
多谢各位硬件高手!
51节,我们这里天高气爽,气温也升高了!同样这块主板,没有改变什么,再次试点,亮了!诊断卡顺利跑到13,电脑亮了!
这到底是虚焊还是受潮,还是。。。。。。。期待有一个合理的解释。。。。。。
以后,如果遇见同类型的主板问题,应该做什么处理?(总不能等到太阳出来,气温升高吧?)

网友:
准备一个烘箱,120度烘1小时。以后问的时候还要加上一句有多长时间没有使用。有时会得“闲置病”的。
[
]

网友:
晕哦,这样也可以

网友A:
各位老师,CPU座我加焊过,成功率可以,但北桥没有一次加焊成功,到底北桥应该怎样加焊,要用到什么工具,请各位师父不吝赐教。

网友:
能响到85 与座无关 先刷个BISO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