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C显示器面板按钮失效!

楼主(2007-04-30):
没法调整了,怎么解决???求助!
显示器
求助

网友:
你应该说清楚是怎么个没法调整??是进去了调整不了?? 还是就进不去? 或是进去了别的都能调整....就哪几项不能调整?? 还是就全不能??? 如果是都不行..全换..如果是部分...你就去查电路吧...

网友:
涉及的无非是,按键本身、连线、MCU、ROM及外围元件。如果都好,就是这一块的输出和执行。
[
]

网友:
就是呀,你在发表问题时一定要说清楚。是按键不行还是按键可以调整后没变化?这个你要说清楚的。不一样的。

网友A:
楼主提问时,要说清楚显示器的型号,还有显示器的面板键要在联上主
机下才能调节的。 问题还没解决,请再提出来,帮你角决。

网友:
这是HPC显示器的通病,如果没有猜错的话,这款显示器面板上有名匠字样,将所有的按键全部换掉就可以了

网友:
就听楼上的吧,他比较有经验。

网友:
是不是对比度调不起作用吧,刷24C08吧

网友:
不说清楚神仙也不知是啥意思

网友A:
BENQ 明基 G774 17寸纯平, 02年02月生产。按键易坏,也可算是通
病。故障表现为: 加电,联主机,菜单自动弹出。
请大家记住。

网友:
很清楚呀,按键都不起作用了!有可能是按钮坏了

网友:
换按键,或者是EPROM,试试

网友:
打开看,量按钮开关都好着,其他地方还有问题!怎么继续查????

网友:
那就重新刷数据试试吧,什么型号的?

网友:
HPC 1769 cp V1.2 按腱漏电怎么测量????

网友:
从写EPROM的数据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