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4.30】行内370 775各一块的维修!

楼主(2007-04-30):
370故障描述 不亮!
775故障描述 不亮!
顶星370的维修:
当然是正常维修流程了~阻值都打了,上假负载,一触发,
一股青烟!来自CPU座边上!
马上断电,发现一条通入CPU座的线路烧掉,已经从PCB板上剥离了~
这个时候当然不能再上电了,看了看烧掉的线路,只看到一端进了CPU座,另一端看不到
查线路,发现这条线来自ATX3.3V,内存供电也是直接使用的ATX3.3V,(偷工减料太严重了!)
3.3V也到了电压IC,后来又上假负载 又上CPU,判断出这条线是VID线!
ATX3.3V是给VID线上拉的!
因为这里的线非常细,像AD线一样细,估计补上肯定还是烧,于是想从电压IC的VID上做手脚,研究了好久,尝试了几种组合终于把核心供电调成了2.0V~
上CPU可以亮机了!
但是居然发现启动过程中死机了~
没办法有尝试了几种VID组合,不同的电压都不OK~不过不能亮就是死机!郁闷了好久~
最终决定把那条VID上拉的线路补上,烧就烧吧~于是直接飞线到ATX3.3V的线路上,悬空的!防止短路接地!
结果~NND 竟然没烧,而且正常启动了~
这就算搞定了?
伤心啊~
估计是之前这条上拉的线路有短路接地的现象,上电才会烧毁!我飞线的时候直接从CPU座跟前接的线路,跳过了中间的部分,直接拉到了ATX3.3V的线路上,最后用胶枪粘住~
捷波775的维修:
24+4的电源,DDR2的内存,I/O是那个蚂蚁...的~带监控功能!麻烦啊~
先看了下I/O发现有几个针脚被撞偏了,用刮刀调整会原位置,清CMOS,然后开始测试!
正常检测各项都正常,上CPU 内存跑码正常(庆幸的是我的卡没跑乱码!)
上硬盘不认盘~考虑到某些弱智BIOS的设计,重新放电,进CMOS设置,认硬盘了但是死机!
到WINDOWS启动选项就死机,走不到WINDOWS进度条的位置!
PS.上述故障的解决:
1)前提要保证核心供电正常,检查CPU 内存 显卡供电是否正常
2)IDE口不良,打对地阻值判断电阻排阻不良还是南桥不良
3)BIOS问题~更新BIOS资料
想了想,刷BIOS!到捷波找BIOS,居然链接失效~到驱动之家找了个BIOS刷上,OK搞定!
过了windows进度条的位置,可以启动了~
让前台小姑娘通知行内来拿,可是发现又停在欢迎使用的界面了~
(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饿其筋骨,劳其体肤,曾益其所不能. )
什么问题?我上的CD2.93可是我上的是个CY2.4的风扇,而且没上卡子~
拿下风扇摸下,超烫~
于是上了个巨型风扇,启动没问题了,重启测试也没有问题了~收工~
没什么技术含量:L 凑合着看吧~等有了有技术含量的配图好好发几贴~
[
]
刷BIOS

网友:
后面那个可能我也会修好,CPU功率超大。前面那个眼力不够用了。谢谢。

网友:
哈哈,两个我都不懂修,但看楼主修的,也不复杂,就是花时间,哈哈。

网友:
修主板感觉自已的眼睛越来越差来.顶数主顶上很细心的说.

网友:
不插风扇插头或上错了风扇的事经常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