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求助:DDR 05版 测试仪怎么用?

楼主(2007-04-30):
本人刚买了个DDR 05版测试仪,可是不会用,请问有用的吗指点下,最好发个说明书看看
我买的时候发给我的是04版的说明书,说都一样,可是实际用不一样啊!!!

网友:
还没人回吗,都要沉底 了!!! :'(

网友:
04和05是一样的。只不过没有电子硬盘罢了

网友:
在论坛搜索下 初级资料区域有我发的是使用说明

网友:
回复 网友A:

想问一下,那东西需要多少钱啊?多谢

网友:
没有 啊,都是带电子硬盘的那种,我的是不带电子硬盘的,怎么用啊,急丝了! :'( :'(

网友:
是不会用还是主板不能用。这玩意儿如果不带主板买来----苦啊!大多数主板不支持,找死人了。

网友:
晕,可是数字跑的都是很正常,也没什么不一样的,就是检测不出来!好的坏的检测都没有报错!

网友:
你没有正面回答我的问题:板子是从那里来的?
我可以明确告诉你,破解这玩意我非常了解。卡是国人从别人那儿破解来的,是在特定主板上破解的,没有在别的板上做过兼容性测试,或者故意只有特定主板能使用,如果不买他的主板出什么问题都可能,都不奇怪。你为什么不回答我的这个问题,是问题不好回答吗?我想不是,那又为什么呢?

象pci pc3000 同样要特定硬盘特定主板,你随便找的就不行,那是因为破解者没法突破,只能这样。

网友:
电子硬盘上的程序根本就没有什么用。

网友:
明白了,看来是主板兼容问题啊!

网友:
用INTER865PE的主板.还要支持双通道.一条好的内存不得与修的一样

网友:
学习中,还不太理解你们说什么~~!!!~!

网友(2009-07-20):
最好发个说明书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