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认为什么型号的拆焊台好用

楼主(2007-04-30):
想买个850,可我们这只有卡达的,想在淘宝买个大家推荐一个
多选投票: ( 最多可选 7 项 ), 共有 43 人参与投票
24.00% (12)
42.00% (21)
6.00% (3)
24.00% (12)
4.00% (2)
0.00% (0)
0.00% (0)
您所在的用户组没有投票权限

网友:
都没用过~~~~~

网友:
快克在淘宝上很少见呀

网友:
我用的是安泰的850B,好像还不错...

网友:
维修手机用的快克857D.的确很好!

网友:
我用的安泰信的8305

网友:
安泰信850B和850是有区别的,一般尾数加B的都是经济型的,用料和850是有区别的,当然价格也很便宜,850B的只要200多元,850的就要比850B的贵100多元。

网友:
最后买了个二手9.5新的AT850BA,机子没大用非常新旋转风的,170包的顺丰,卖家人不错还送了我两本修手机的书,光运费就花了50元。

网友:
偶买了个安泰信的937就用了350了~~~本来想拿个85块的936就好了.不知道效果如何~~~~~

感觉回热能力还是比较重要的,我以前用学校的936,换电容换坏了好几块板~~~可能是新手吧

网友:
我用的高迪850 还好啦!

网友:
我用的就是快克850D的。

网友:
快克850D 淘宝有卖的吗?

网友(2007-07-05):
引用 网友A:

8305 声音是不是很响呢?了解一下。谢谢

不会吧。无刷风机的挺静……

网友(2007-09-14):
我用的就是快克850D的

网友:
据说安泰信的口碑不错,但我没用过这个牌子的。

网友:
快克858好用,第一次用拆IO才用2分钟不到.

网友:
关注,最后那个票多,我就买那个

网友:
安泰信的8305不错,声音是有些,但不大,没有声音疯抢我认为不存在吧

网友:
我看好8205以后想自己摸索着换桥,适合我这样的穷人,看坛子上的经验,用他做上加热应该行

网友(2008-02-01):
8205吧,偶用它换478BGA座都米问题,插槽也行的,8305的最高温度能比8205高50度,用起来应该更安逸,不过价格就高一倍,不划算,偶们需要的性价比

网友:
安泰信的质量还可以。。。。。。。。。。。。。。。

网友:
我也是买 安泰信ATTEN850B 好象不错 用了2年 不过坏过1次 自己修好 ~~呵呵~

网友:
我用的是KUKKO的,可好用了第一次用拆IO才用2分钟不到

网友:
都没用过~~~~~ 没钱买

网友(2008-03-13):
我开始买的高迪952用了两个月就坏了,也不完全算质量不好,因为朋友总借来借去的,那个固定变压器的螺丝孔距太大,左右移位了,里面一个插线松脱了,我没注意结果开机就听保险乓的爆了,拆开看了,两个小芯片糊了,一直也懒得修,后来朋友送我一个安泰信8205,用的挺爽,若哪位朋友有这个高迪952V两合一的焊台电路图,传上来共享一下,倒是不胜感激了~
[
]

网友:
速工的850A怎么样啊,大家给提点意见

网友:
我用的安泰信的8300数显温度的用着还不错。。。。。

网友:
安泰信850B和850最大的区别是什么呀?
我正想买一个呢?

网友:
我感觉安泰信 的850A+不错用了两年多了 声音小 风力还合适 挺不错了 虽然型号有些老 但是用着感觉不错

网友:
赛克852D+怎样?感觉8205 1200W的功率好大哈,貌似只带一个标准头?

网友:
我用的安泰信的8205旋转风的,很好用。

网友:
是带数字显示温度的好,还是不带的好?我见到8205不带数字显示的哦

网友:
看来只有安泰信 跟泰克的比较多的人选择

网友:
安泰的850B不错~~~~比较经济~~~

网友:
其实没有一个工具做出来是不好用的,除非质量问题!
每个新工具都要有个熟练过程

网友:
我要练练练练练练练!!!!!!!!!!!!!

网友:
我买高迪 850 才花了140!!!!
180有那么贵麻?

网友:
在这我顶小捷!小捷是个热心肠!!!!!!

网友(2008-04-18):
支持国产货,快克8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