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AME信号是在主板工作的哪个时序发出?

楼主(2007-04-30):
哪位理论强一点的兄弟能不能说一下FRAME信号是在主板工作的哪个时序发出?是从哪儿发到哪儿?谢谢

网友A:
研究这个有什么用呢?我不知道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研究这个有什么用呢?我不知道

晕哟,只有道理搞清楚了,检修的思路才清晰。。。

网友:
我只知道测试卡在ISA槽上才能看到。

网友:
张老:PCI的A34也可以看到这个信号

网友:
测试卡在pci槽上一般frame灯不亮。虽然槽上有信号。

网友:
引用 网友B:

晕哟,只有道理搞清楚了,检修的思路才清晰。。。

你给我说说你的想法?修什么的时候会用到它。

网友:
回复 网友C:

道理我不太清楚所以我才问,PCI上FRAME信号我想也可以作为主板上的一个关键测试点吧,要不然测断卡上怎么会有那个指示灯呢?我想是不是可以根据FRAME信号的情况判断主板工作到哪一步了呢?

网友:
呵呵,这个去看下 计算机原理,那个里面讲的很清楚 这方面的书,市场上大量的卖~~ 我们一般就是打下它的数值, 根据走线,判断芯片组是否损坏

网友:
FRAME信号是相当于BIOS的片选,如果没有BIOS片选,也可以测下这个FRAME信号.

网友D:
没时间去看资料,在我印象里面是这样的,FRAME信号(AGP帧周期和PCI帧周期)这两个是CPU供电,时钟,复位正常后,CPU开始工作,通过CPU,北桥,南桥,PCI,ISA等接口电路输送数据,顺序为CPU-北桥-南桥-BIOS。FRAME信号为北桥往南桥发送的一个重要的信号,如果这个信号没有的话,说明北桥方面出了问题,或它的供电,或时钟,或其它。如果有此信号,加上南桥本身工作条件满足的话,南桥不工作,那就为南桥坏了。

网友:
回复 网友E:

我想你应该去INTEL网站上面找找。

网友(2007-06-06):
引用 网友D:
没时间去看资料,在我印象里面是这样的,FRAME信号(AGP帧周期和PCI帧周期)这两个是CPU供电,时钟,复位正常后,CPU开始工作,通过CPU,北桥,南桥,PCI,ISA等接口电路输送数据,顺序为CPU-北桥-南桥-BIOS。FRA ...

到BIOS就是那个23脚上的片选信号吗?
如果不是,是在哪个脚上???

还有,是什么发出的哦,CPU吗?

网友:
11楼正解,Frame可以用于辅助判断南北桥故障。

网友:
INTEL的定义如下:

网友:
PCI的A34也可以看到这个信号 用示波器, 点波,并反复按复位键,看波形,就可以了,如果有信号,说明,信号到了南桥,没有的话,那就要找,南桥前的了(HUB_LINK总线 ,北桥工作条件,CPU工作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