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牌845GL主板屏幕轻重闪动

楼主(2007-04-30):
可以正常点亮,只是点亮后屏幕极其轻微闪动,像是水波纹一样,就像是显示器出了问题。显示器是好的。怀疑是内存条不好,但内存条在别的主板上运行得很好,而且也没有别的内存条换。查VGA接口的个个阻值,均正常,H、V之间也是从北桥出来的,相互之间并没有干扰。
请问一下,该从何处入手呢?

网友:
换相连的几个贴片电容 全都换掉  是贴片电容漏电引起的

网友:
根据论坛里的帖子,忘了在那里,是接地悬空造成,最好自己去找一下。

网友:
好像我说过了吧~
AGP供电的滤波电容不良!更换就好了~不好你来找我!(原话就这么说的!)

网友A:
GL是集成显卡的嘛,哪来的AGP供电电容。

网友:
重点查查VGA接口电路的阻容元件。

网友B:
引用 网友A:
GL是集成显卡的嘛,哪来的AGP供电电容。

集成显卡就没有AGP供电了吗?
您师从何方高人啊?
没有AGP槽,但是一样会有MOS管供电!
因为显卡供电要给北桥的!

网友:
多谢各位。受教了。这个板子我已经还给别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集成显卡就没有AGP供电了吗?
您师从何方高人啊?
没有AGP槽,但是一样会有MOS管供电!
因为显卡供电要给北桥的!

"您师从何方高人啊?"   要是少这一句就好了

网友C:
有时vddq供电不良的话,也会出现这种情况.(曾修过二块,换完就好)

网友:
-------------------呵呵,都是年轻气盛的小伙子,火气旺啊.呵呵.顶楼上的,学习了.其实那种现象,楼上几为综合起来,基本上都可以搞定.只要NB没有问题.

网友:
绝对是AGP插槽旁边的贴片电容.我之前换过一个就OK.要不是你,你找我

网友:
一定是吧
我没有遇到过!

网友:
我想是电容的问题,是我的话,我就一定先搞他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时vddq供电不良的话,也会出现这种情况.(曾修过二块,换完就好)

我非常支持你的观点,一看就知道是真修过这毛病。

网友B:
楼主说的是"水纹"
大家看清楚~
这样的情况99%是显卡的核心供电有杂波造成!
或者是是北桥本身不良!

网友:
是滤波不好那是肯定的!如有示波器就一目了然了。可以跟跟VGA的13.14脚的电路。重点考虑其贴片滤波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说的是"水纹"
大家看清楚~
这样的情况99%是显卡的核心供电有杂波造成!
或者是是北桥本身不良!

真是好经验,谢谢了.

网友(2007-06-20):
要么是AGP核心供电     要么是电周边的电容换之就行了

网友:
这情况

肯定先查  显卡 部分的部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