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供电部份爆烫该怎么检修?

楼主(2007-04-30):
ASUS P5GE-TVM 865G 775构架,电源IC是RT9245+3个RT9603,VCORE正常,能点亮,但CPU供电那部份摸着爆烫,在CMOS里查CPU温度已经高达70多度了。换过所有的相关部份MOS管和3个RT9603,故障依旧。由于没有RT9245这配件就没有换。请问这类故障该怎么检修?谢谢!

网友:
测一下它们的波型一直到RT9245看是否相同?还有就是我有看到过一贴子说到电感不对也会引起。。。。

网友:
还有一说是G级的阻容不良导致

网友:
--------------小胖老师的有个帖子是这样说的:把四个场管栅极相连的68x电阻都换成2.2电阻就好了.68x电阻的阻值是49欧.在主板上脉宽芯片的脉冲输出脚和场管相连的电阻在我的印象中一般小于10欧.(换完之后,四个管子都是温温的).
---------------楼主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
我有好几片都是场管烫手的毛病,明显不正常,找不到原因,郁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