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枪老把目标周围的东西吹坏

楼主(2007-05-01):
不知道大家有什么高招来防止这问题

网友:
1。修手机的用薄铁皮挡住,也算个办法。
2。用抗热贴纸也可以。
3。风量调小。
4。注意操作方法。

网友:
用小口!
或者把周边元器件用隔热胶纸粘起来!
其实最有效的方法就是好好练习你的风枪技术!
最快速度的把元器件取下来~
我平时取I/O的时候用的是个做BGA的大炮~风口比I/O大还好多~
因为速度很快~从来不会坏其他的元器件~
外观也保护的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