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IA芯片+8705 i/o不触发该怎么维修?

楼主(2007-05-01):
一块精英845,P4VXMD的板子,不加电.
PW有3.3V供电,晶振起振,强行加电能开机.
1117换过了,不行 南桥是VIA芯片 没有找到
门电路
从绿线只找到一个472的电阻,进IT8705F这个芯片里,没有
三极管
.
不知道怎么修了,请高手帮助.......
夜雨十三天:
下次帖子标题写的稍微清除点~这样更方便大家帮助你!
如果下次再发现类似“请高手帮忙.....”“教教我呀! ”的帖子,不管内容统一删除!
[
]
芯片
不触发

网友:
845的主板,还会有via的南桥吗,是不是266的亚,看看io工作正常不,热不,换个

网友:
是精英的主板,是VIA的南桥,摸过了没有热的地方啊.

网友:
开机问题应该好查吧,顺着pwsw找线路,实在没辙,换个io先,呵呵

网友:
碰到好几片板,不能触发,都是IO的问题,就是没有IO换,呵呵

网友:
VIA芯片组板子 一般是南桥负责开机的 IO开机基本很少

网友:
楼上的说的对. 8705应该是不参加开机电路的. 还是再找找线路吧. 有时候很习惯把478的板都叫845. 呵呵
这个是8705的图
[
]

网友:
注意
红框
中间的东西,一个三条腿的共阴极肖特基二极管!
8705应该是不参与触发的~但是SB3.3V 和VBAT都会进8705~
注意图中的线路~试着检查那个
共阴极二极管
另外按楼上的图纸检查8705的相关脚位~看是否为8705不良~
追POWER-ON排针是否正常进南桥~
[
]

网友:
谢谢楼上的帮助,这个板子的 IO换过了,还是没好.
应该是南桥芯片的事了.

网友:
大部分是南桥的问题。

网友:
应该是南桥的问题了,不过这里我还是想说一句,这个板子楼主肯定还是弄错了,845是INTEL的芯片,在一块板子上是根本不会存在有INTEL的北桥却上VIA的南桥,所以这个板子应该说是478的板子,VIA的芯片。VIA的芯片基本上都是南桥集成开机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