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主板上的C010H是什么元件?

楼主(2007-05-01):
我在跑电路时经常看到技嘉主板上有这样的芯片(我认为是芯片),5只脚的,和贴片式小
三极管
一般大小。它的第3脚接红色5V,2脚接地,1脚5脚相连后又连接到一只D极接5VSB的
场效应管
的S极。有谁知道这是什么元件吗?麻烦告诉一声!谢谢!
芯片

网友:
主板型号和原件位置告诉我下

网友:
主板是技嘉8I845PE-RZ,C010H在主板后置USB接口后面的一颗100UF/10V电容的旁边。谢谢啦!

网友:
我说的是元件位置,如U11,Q22,D33等等。

网友:
我又跑了下电路,发现它的第1脚经过150K和270K的电阻串联分压接地,在两只电阻间分压取样后接到了南桥。

网友:
因为元件比较密集,我只在电容旁看到UEC字样。等等。我还看到了LU4,好象就是它了。
[
]

网友:
真不愧是高手,这么快就给出了答案,十分感谢!

网友:
回复 网友A:
真羡慕你的资料,

网友:
是一种电子保险丝。
用于USB过流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