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MSI 815EPT 不触发

楼主(2007-05-01):
飞翔老师和各位高手,我今天拿了学校机房里的主板来修,有个问题解决不了,请指点。
主板都是一样的MSI 815EPT PRO VER:5      MS-6337 VER:5.0    IO W83627HF-AW
第一块,跑25不亮。目测北桥和AGP 之间二个电容中的一个明显鼓包了。换之,OK!

第二块,不触发,但是短接绿线可以正常开机 。按断箭发的W83627专题来查:

1.SB 3VSB                                                      有
2. 32.768                                                       主板上没有,只有一个14.318和24.5
3.                                                                 断箭没写
4. 83627的61脚要有5VSB                                 有
5. 开关针要有5V,跳线帽有3V                          有
6. 短接PS-ON 83627 的67脚跳变                      有0到5V
7. 83627的67脚是否有3.3到0V的跳变                有
另外,IO 73脚一直都是3V,72脚5V。
是不是可以IO 坏了?请各路英雄指点!(新手莫怪)

网友:
顶楼上的,换IO,就算IO其他脚全部都正常,只要拉不低绿线(一般83627都是直接接绿线).自然是他坏了

网友:
楼主的写法很清晰,值得欣赏。

网友:
张老师,觉得你真爽,每天都有那么多时间到论坛帮助别人,而且不用为生活而烦恼...
偶们得靠这个吃饭,呵呵

网友:
年轻的时候也很辛苦的。有两个很小的孩子的时候还要去上研究生,光考试的准备一般人都受不了,慌废了将近十年。大学刚毕业,还到边远地区当了一年农宣队。那是工资也很少。当然比我还辛苦的也有。实际上比你们现在还要辛苦。现在人的期望比过去高,我们那时侯的期望很低的。个人认为人经历点辛苦也有好处。

网友:
呵呵,苦尽甘来啊
现在正是我吃苦的时候

网友:
-----------顶,很好的维修思路.
-----------顶,老张.你的经历值得我们学习.

网友:
可以短接绿线它可以正常开机啊

网友:
这样应该就先把IO个换了. IO芯片工作的条件有了不工作. 就直接先换了.
   楼上几位.呵呵.  在论坛帮人的精神实在可贵.  五一了祝大家都有个开学的假期

网友:
五一到了,到长期论坛的朋友敬礼,学习了,你们辛苦了!

网友:
老张好大岁数了?感觉比我都大.

网友:
很可能我的年龄在这儿是最大的一个,45年的。
象我这年龄的人很少有还在玩这东西的,本人没有其他爱好,又不愿意继续返聘教书,就自己瞎玩。
技术对我来说也没多大用处,就是觉得玩得痛快就行。
这个论坛很不错,一般不好玩的论坛转一下就走。
我在实际生活中也有许多搞维修的朋友,关系处得都很好。现在不在学校里,周围又没有搞这一行的,就在网上玩开了。修主板我不大行,要向大家好好学,学了有没有用都没关系。至少会了可以帮帮别人比我还不行的。也就能出什么力,就出什么力吧。

网友:
各位师傅们,我刚搞维修不长时间,楼上这个问题我也遇到过,一般强加电能开机,I/O出问题的机率不是很大,好多是线路出问题了,但是I/O 也有换好的,请各位师傅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