插上电源绿线就被拉低到0.67V但是不会自动开机

楼主(2007-05-01):
今天修到一片ASUS P5DL的775板子,不能触发,接上电源绿线就被拉低到0.67V,开关针也被拉低到0.67V,跑线这两条线路都是直接进8712F的,是不是直接可以判定IO短路了?

网友:
已经爱上这个论坛了,但是绝对每天都是这么几个老朋友在论坛里讨论,斑竹们要去开发一些新的朋友进来哦,一般有做这行的我都会叫他们进来

网友:
哦,谢谢,我不知道怎么进基地,能把地址发给我吗?
淘宝上卖的价格比我说的还贵很多

网友:
先查一下3.3VSB是不是有问题,可能会SB挂。

网友:
中国主板维修基地工具配件供应网:
http://www.fix2008.com

网友:
PCI的A14脚有VSB3.3V,强制开机也行

网友: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只是不知道从哪下手,明天还得得给客户交待呢,高手快来出招啊

网友:
测下绿色线的阻值,可以换IO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应该是主板短路或电源损坏吧

网友:
绿线拉低只是一个瞬间的过程,如果持续低的话就不正常,应先查一下IO的工作条件,首先查查那几个关键点,然后分析看看是哪个环节也问题,IO资料论坛上有!

网友:
打下绿线的对地阻值,不过一般华硕的板子带的都是开机复位芯片的啊,这个有没有问题?

网友:
-------------应该是IO坏了。可以考虑换IO。不过8712F的IO第二行后缀的三个字母要一样吧,我试过几次,如果不一样的话,同样是8712F的,换上去就不通电。

网友:
今天换了IO,可以开机,但是复位有问题,开机时复位灯闪一下,正常,但是手动复位时RST灯不亮,测RST的2个针,都无电压。此板没有开机复位芯片,跑了下线路,RST跑到IDE口下面就找不到了,电源PG针也没有线路可跑。红5V也没有到RST的线路,表笔一个一个门电路点,附近的电阻也点,一下都不响,不知道这个板的复位线路放哪去了.郁闷 型号好象是P5ML,不记得了
明天再看看

网友:
如果南桥的待机电压无,不集成网卡的板是不是说明南桥挂?今天碰到一个,说是接USB直接把交流电的保险丝都烧断了,拿来一测,PCI A14没有VSB3.3V,直接还给他了,呵呵

网友:
-----------不能这样吧.一般是3VSB对地短路,没有网卡,一般这样才能判断SB坏了.如果没有3VSB,你要先把3VSB修出来.

网友:
东风,谢谢你哈,以后会记得了
我忘记打阻值了,看样子以后修板得一步一步来
回到主题,昨天那片P5RD1-VM的ASUS板今天又跑了下线路,RST直接跑到CPU坐附近了,可是还是找不到红线和PG线的踪迹,只能放弃了,客户拿来是不开机,修到能开机,而且复位好象也正常,只是手动复位不行,RST冒上没电压,还以为能修好呢,想不到这个都修不了,真受打击

网友:
回复 网友B:

应该叫他称斤的,现在称斤得钱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