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75引脚定义上标有VTT的是什么电压??

楼主(2007-05-01):
求教,775CPU座引脚上标有VTT的是什么电压??

网友:
引用 楼主:
求教,775CPU座引脚上标有VTT的是什么电压??

这个问题很有代表性我来顶下   只是我也不知道是什么样的
麻烦知道的老师回下帖子哦   谢谢拉哈

网友:
VTT是总线终结电压

网友:
上面的都是好帖 顶下   呵呵
以后多来点基本的就最好拉
偶是菜鸟哦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