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4845GL的板子,通电过一会后自动黑

楼主(2007-05-01):
p4845GL的板子,通电过一会后自动黑,进不进系统都黑,风扇不停,就是屏幕没有显示。
不进系统

网友:
如果没有其他问题,典型的CPU散热处理不当。

网友:
这种问题应该是散热产生的

网友:
有时候不到三分钟就黑,有时候能坚持半小时,有时候还会重启,重启又分两种,一种过内存,一种不过内存,已查明是北桥空焊的问题,重做后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