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 N1996 478针脚 845主板不显故障

楼主(2007-05-02):
V星 N1996 478针脚 845主板开机,风扇转,CPU旁电感\内存插槽没有电压出来,数码卡没有任何代码显示,复位灯常亮,3.3V灯不亮,不显.怀疑是电源IC6917有故障,但没有配件换,查网上资料,说也有可能是内存插槽旁的方形集成 MS5 2731GE的故障,请版主帮忙诊断一下,这块板该从那里入手维修.
复位灯常亮

网友:
如果不系统的学习光看点资料你是修不了板子的~
你这个应该先考虑ATX是不是阻值偏低的地方~
不是说没电压就是一定是电压IC的问题!

网友:
请教师傅
如果电源IC短路了,ATX的阻值会比正常的有什么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