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法识别的监视器

楼主(2007-05-02):
问:请教各位我的控制面版/系统/设备管理器/监视器为什么显示是(无法识别的监视器)?如何让它显示出正确的监视器类型(以前曾经显示为MAG显示器)?
答:在设备管理器中删除显示器重启之,如果还是不认,手工修改为你所知的型号。如果是高档品牌显示器就一定有驱动盘,内含色温等专业设置那就更好了。

网友:
这个完全可以不去理会他

网友:
没有什么意义问题

网友:
要求不高的话 改成标准即插即用显示器可以了

网友:
主要是你的显卡与驱动问题,如移动版的显卡就难以识别显示器的信息,可以不理它,照用可以!

网友:
这方面的问题,以前在杂志上曾经看到过,如果你想优化你的显示器,可以重新选一个大厂产品的驱动,方法是“无法识别的监视器”——”重新安装驱动程序“——从列表或指定位置安装——不要搜索,我要自己选择要安装的程序,然后在列表中选择一个大厂的产品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