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教我呀!

楼主(2007-05-02):
我真的很菜,连帖子都看不懂了!如下面这个
“---------我一般碰到这样的故障板,先查CPU的VCC,CLK,RST.正常后,刷BIOS.不行,查内存,3.3V,2.5V,1.25V,1.25V.查AGP VDDQ,CLK,RST.查PCI  CLK,RST,查IDE  RST.查NB供电,2.5V,3.3V,1.5V等,查SB供电,3.3VSB,1.5V,1.8V等.打CPU---NB,NB-----SB,PCI----SB的AD线组织是否正常,查过上面之后,如果还是没有进展,我就基本上放弃了.”
我想知道这里NB和SB分别指的是什么?我在这里先谢谢了!

网友:
NB=北桥   SB=南桥

网友:
NB应该就是north bridge
问一下张先生,CPU到NB的AD线对地阻值应该为多大

网友:
我没打过,雨夜可以告诉你。

网友:
张先生抬爱~
一般的参数性的东西我都有整理~
可是关于CPU到NB的阻值我还真没统计过~
不同的封装 不同厂家出来的阻值都不一样~不要太拘泥于理论数据!还是实践出真知!
一般情况都是阻值相差5欧姆以内吧~ 有少数几条线会阻值比较低(一般的AD线都会有几条阻值偏低的,例如其他的都是400多欧姆,少数几条只有50欧姆,要看具体情况!可能是正常的!)~
可能也有直接对地的~(极少)
上面只是我的理解~不对的地方请大家斧正~
我一般打AD线都是为了判断是不是空焊~也就是有没有万用表显示1的~

网友:
打AD线的二极值,在这里所说的任何具体数值都没有意义,因为不同的板就算正常的情况下打出的数值是不同的,300-500是最常见的,包括V CLK RST的二极体值,但也有很特别的,本人就遇到过一片康柏的板,5V和3.3V打值只有17,但板子工作正常。新手多打值,不管好板坏板,这可增加感性题解,不必拘泥于具体的数值。

网友:
就算是同一片主板,由于设计上的原因,同是A线或同是D线,打值也不一定相同,遇到过MS-7036的板,CPU-NB的地址线打值就有两种不同数值,相差刚好是15左右,板是好的。多炼多问,还有想尽一切办“知其所以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