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情况是否可以定为北桥短路

楼主(2007-05-02):
上假负载后,核心电压正常,时钟复位也有电压,就是数据线和地址线没有电压,测数据线和地址线好多对地短路的,但不全部,这种情况是否就可以定为北桥有问题

网友:
>5条短路的?
估计很危险~
飞翔说的对~一般要割线~
CPU AD线不正常要割断CPU座到NB的线路~
HUBLINK不正常要割断HUBLINK总线判断是南桥不良还是北桥不良~

网友:
查到具体的线,割线后量线两边的阻值确定是北桥还是CPU座短路

网友:
大于5条
这块板是杂牌845的原来是CPU插反,插到两根针,把倒针正过来后,断一根,CPU还好正常,能用,板不行了,但能加电,跑FF.我就用他来练艺,后来还是能加电,但CPU总是发烫的厉害,这期间还加电过好几次,再才想起是不是有短路的情况,一 测,CPU到NB的AD线好多对地短路的,PCI的A14也有时短路,有时不,不的话3.3SB也只有0.8伏,现在不能加电了,是不是南北桥同时挂了,

网友:
那就没你问题了,除非你能做桥

网友:
我就怀疑了,就这样反复的加电就能把南北桥烧了

网友:
应该是桥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