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求内存spd

楼主(2007-05-02):
一条256m内存,现代hy5du561622bt-j颗粒,spd刷坏了,忘记备份了,不知那位大侠有,可不可以给一份,先谢过了
现代

网友:
我也刷坏了一条~ 现在内存不起了~我要怎么刷回去啊》?

网友:
找一相同内存条读出即可得到。也可以用那个垃圾编程器(超越5000)直接刷。
[
]

网友:
单面还是双面的啊

网友:
16位的应是单面的,要找一条256的16位的提取,再刷吧!

网友A(2007-07-08):
我有,但是上传不了.
(158 Bytes, 下载次数: 1)
可以了,你试试看,我256的内存都是用它刷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