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TM—5158彩显,开机字符呈黄色。

楼主(2007-05-02):
  分析与检修:由三基色原理可知,字符呈黄色,是缺少蓝色,这是由蓝枪截止或蓝枪激励不足造成的,应检查蓝色视频通道。先检查15芯电缆插头的插针完好。加电测量显像管尾板上三枪电压,BK电压为109V,RK和GK约为65V。由于蓝枪阴极电压太高,使得阴极处于截止状态,不能发射电子,所以屏幕呈黄色,测LM1203的4、6、9脚的输入信号都为2.27V,而{16}、{20}、{25}脚的输出信号分别为9.68V、3.57V、3.57V,{16}脚电压比正常值3.57V高出许多,说明LM1203本身故障或外电路存在故障,致使电压倒灌。检查尾板各元器件,发现Q807(PH2369)的b、c极间正反向阻值相差无几,而b、e间正反向阻值皆很大。焊下Q807,测量b、e极间已开路,b、c极间已击穿短路。由于Q807的b、c极间短路,导致Q807饱和导通,+12V电源电压经Q807的b、c极电阻R819倒灌到LM1203的{20}脚。更换Q807后,故障排除。

会员29885 该用户已被删除

网友(2008-01-25):
领教了,不过也是小菜一碟么,

网友:
虽说不是什么大的问题,不过对于我新手来说,还是要多多学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