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平衡的调整

楼主(2007-05-02):
  显示器在使用一定时间后,会发生颜色偏差的现象,如出现红底色、蓝底色或绿底色等。偏色故障(白平衡不良)对文字处理工作无碍,但如果你播放VCD、玩游戏、欣赏图片等,则会明显感到颜色失真。白平衡不良故障有以下两种情况:1.多数时间白平衡正常,但有时偶尔出现偏色。这种情况是色度输出晶体管的偏置电位器接触不良造成的。首先要判定位于显像管尾部电路板上的哪一个电位器出现问题,例如在屏幕较暗时显得偏红或者缺红,就是低亮度的红色驱动电位器接触不良;屏幕较亮(例如Windows的白色屏面)时显得偏红或者缺红,就是高亮度的红色驱动电位器接触不良。找出故障部件后,可用市售的电气接触点清洗剂或纯酒精喷涂这些部件,以消除接触故障,一般都能解决问题。如不行干脆更换之,然后按下一步骤调节白平衡。2.稳定的偏色。这是显示器使用日久后某些元件变质的缘故,例如电子枪的三个阴极发射能力变化失去平衡,色激励放大的晶体管参数发生变化等,这些变化相对稳定,可以调整显像管尾部的三基色微调电位器来重新恢复平衡。我们知道显像管的白色(W)是由红(R)、蓝(B)、绿(G)三菱色组成,其关系式为:   W(白平衡)=0.30R+0.11B+0.59G   在白平衡失调时,即某一基色的成分改变时,屏幕的纯白色就偏移,其规律如下:白平衡+红→偏红,白平衡+蓝→偏蓝,白平衡+绿→偏绿,白平衡-红→编青,白平衡-篮→偏黄,白平衡-绿→偏紫   根据这个规律,我们可以有的放矢地进行白平衡的调整。显示器要在低亮度和高亮度时都能取得白平衡,就需要在屏幕上分别显现暗画面和亮画面作为调整对象。但微机彩显与电视机不同之处在于它本身难于提供一个有阶梯亮度的黑白图像信号,也无色度电位器可使彩色图像变为黑白图像,因此我们只有根据微机的信号特点来找出合适的屏幕调整信号。给显示器通电十分钟后,进入DOS系统的黑色背景,开大亮度使黑屏幕变为灰色,然后仔细调节低亮度背景的红、绿、蓝三个电位器,使屏幕呈纯灰色,不偏任何色调,这就基本调好了低亮度的白平衡。再进入Windows系统,在其亮白的背景下分别调节红、绿、蓝三个驱动电位器,使屏幕呈纯白色而不偏任何色调,这样,高亮度的白平衡就基本调好,但这时低亮度白平衡可能又有所偏移,须返回DOS下再微调。反复调整后屏幕图像从黑变到亮白都保持纯黑-纯灰-纯白的颜色,白平衡调整便告完成了。有时电位器调到尽位仍然不理想,就要在电位器上并联或串联电阻来达到白平衡的要求,提供白平衡调整的图形对象另一方法是,进入一个图像处理程序如ACDSEE、PHOTOSHOP等,打开一个照片图像后,将其处理为黑白图像,并扩大到满屏,这样就提供了一个有丰富灰度的调整对象。对图像的暗、明之处分别进行低亮度和高亮度的白平衡调整,就能得到全层次都无偏色的纯黑白图像,从而得到满意的白平衡调整结果。

网友(2007-06-23):
有收获,我有时间好好,研究研究.希望与您多交流.

网友:
配个图的话 可能更好一点.............

网友:
此类问题在维修时经常遇到,特别是平面广告制作部门经常遇到色温的问题,色温设置也是一门学问。

网友:
可以用NOKIA之类的软件辅助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