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栅宽度(行幅)的调整

楼主(2007-05-02):
  有些极为老式的古董级彩显,在windows环境下会出现光栅宽度不足,画面两边各有1厘米或2厘米的和边。实际上成为12寸的彩显,造成屏幕面积很大的浪费。当显示器面板的水平宽度点为期已调尽时,就必须开盖对机内电路进行调整。
  打开后盖,找出行幅度磁心、行中心、行线性微调电位器。开启主机,调节光栅的幅度、亮度和水平中心位置为标准状态(此举的目的是为下一步骤的调整提供一个正确的位置标准)。然后调节行幅度磁心微调电位器,使光栅幅度加大,但此时又可能出现光栅的枕状失真(即光栅左右边界有弯曲),这时可配合调节行线性、行中心微调电位器,使光栅幅度够大且枕状失真最小。在很多情况下这种调整不一定能使光栅满屏,要取得更好的效果,就要在行扫描电路上想办法了。我们知道光栅的幅度与显像管的阳极高压有关,阳极高压降低一点,光栅就会变宽一点,而显像管的阳极高压值又与行扫描逆程时间的长短有关,因此适当增大行扫描输出管逆程电容值,就能增加行扫描逆程时间,降低显像管的阳极高压,得到理想的满屏光栅。具体的做法是:在原来的行逆程电容器(行管集电极的对地电容器)上开联一个电容器,这个新加的电容器容量约为原值的20%,为1200pF左右,通过实验确定容量后焊上。电容量适可而止,切勿过大,且要用耐压在1500V以上的优质电容器。确定并焊接好电容器后,可看到光栅幅度宽了,但亮度同时略微变暗。此时要调高亮度,但如果只是靠显示器面板上的亮度旋钮和对比度旋或来调节,画面图像将会晦暗,缺乏鲜明度,正确方法是适当调高显像管的加速极电压,调整的部位是行输出变压器上的SCREEN电位器。在行幅、亮度调好后,还要适当调整枕状失真。最后还要仔细调整聚焦(调整行输出变压器上的FOCUS电位器),达到最好的清晰度。另一个要注意的问题是显像管的灯丝电压。部分彩显的灯丝电压由行输出变压器供给,加大行逆程电容后,灯丝电压会有所下降,从而影响显像管的显示质量及寿命。行扫描输出变压器供给灯丝的电压是有效值为 6. 3V的脉冲电压,用万用表不能测量它的真实值,但我们可以用万用表测量调整前后的灯丝电压,然后再比较,就能得知其正确的指示值。如果灯丝电压减少值超过3%,就要将其调高。具体做法是把显像管管脚的电路板上的灯丝限流电阻值减少到合适值。附带要指出,在行输出变压器修理工作中,也要检测和纠正修理后的显像管的灯丝电压,因为非原装的行输出变压器供给的灯丝电压往往会过高或过低,容易造成显像管显示不正常和早衰。 调整好的显示器在Windows的状态下可达满屏显示,有效显示面积增加15%以上。此时在DOS状态下会超屏,但靠面板上的行宽旋钮和行中心旋钮能很容易地调回。

会员12 该用户已被删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