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像管碰级确实头痛,其实也是有办法解决的

楼主(2007-05-02):
1 . 如果是灯丝和地碰级那就只需要将灯丝的供电改成悬浮供电,一般是在高压包的磁芯上绕三圈线然后接在视放板上灯丝供电端子上<把原来的灯丝供电割开>中间必须接保险电阻.

2  如果是阴栅碰级那就比较麻烦点,哪个色枪和栅级碰了就用一只50UF/400V的电解充好电后-对阴极+对栅极通过放电来把它击开.

  以上两个办法基本就可以把碰极的问题解决了,我用此法修好了好多的华飞29管子.

会员12 该用户已被删除

网友A:
请问楼主:显像管碰级的原因是什么?  故障现象表现为什么?

               高压包的磁芯上绕三圈线,线的一端接灯丝供电,另一端接到

哪里?又如何确定灯丝碰极?   还有50UF/400V如何冲电?

              请楼主指教,先谢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请问楼主:显像管碰级的原因是什么?  故障现象表现为什么?

               高压包的磁芯上绕三圈线,线的一端接灯丝供电,另一端接到

哪里?又如何确定灯丝碰极?   还有50UF/400V如何冲电?

     ...

另一端当然接地啦.彩显灯丝供电一般为直流电.用这样的方法提供的电压不要过高.
      灯丝碰极我还没遇到过.阴栅就遇到过一次.也就过亮和缺色.
至于如何充电.很简单.找个二极管.接到电容一端.
   然后把电容一个脚,还有二极管的一个脚直接插到电插排上就可以了.
充好后.直接用电容上的电轰击阴栅极,把碰极的地方用高压烧掉.

网友:
请教楼上: 是电容什么极(正还是负),接上二极管的什么极上(正还是

负)? 二极管用31DF可以吗?  在电插排(220V交流电)上插多长时间?

    不好意思,这个方法从来没有试试。很想知道,详细操作。  先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另一端当然接地啦.彩显灯丝供电一般为直流电.用这样的方法提供的电压不要过高.
      另一端肯定是不能接地的,正确的应该是先把灯丝的两个脚与电路板断开,然后把绕的这绕组接到这灯丝的两端上。这才能使灯丝有供电同时又与电路完全断开。

网友:
现在有二种说法了:

另一端当然接地啦.彩显灯丝供电一般为直流电.用这样的方法提供的电压不要过高.
      另一端肯定是不能接地的,正确的应该是先把灯丝的两个脚与电路板断开,然后把绕的这绕组接到这灯丝的两端上。这才能使灯丝有供电同时又与电路完全断开。

     不知道哪种对/ 还是都可以?

网友:
另一端肯定是不能接地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1 . 如果是灯丝和地碰级那就只需要将灯丝的供电改成悬浮供电,一般是在高压包的磁芯上绕三圈线然后接在视放板上灯丝供电端子上<把原来的灯丝供电割开>中间必须接保险电阻.

楼主,你遇到过灯丝与地碰的吗?不会吧,灯丝一般就是与阴极碰呀。阴极与灯灯丝机碰后,所碰的那阴极直流对地短路,出现相应的并很亮的单色光(无图)有回扫线,这时可以改成悬浮供电,让这阴极不会直流对地短路,所以另一端不能接地的,如果另一端接地的话那就是没有改电路,因为显像管的灯丝两脚其中有一脚本来就是接地的,不信你折开个显示器看看。

网友:
楼上的朋友,你到底这样做过没有?遇到过灯丝碰极的情况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