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MS-7154 845PE-V2主板不能开机?

楼主(2007-05-02):
一块MS-7154 845PE-V2主板短接PS-ON,POST卡上灯闪一下,又灭了,第二次短接PS-ON,没反映,拔掉电源插头后,等一会,插上电源,又可以触发一下,请教各位师傅,该怎么查?具体相关的元件有:W83627THF MS-7 APM7313
掉电

网友:
3VSB的输出是否正常?主板有无短路的地方?
MS-7已经更换过了吗?

网友:
我能考虑到的两种可能
1。电源不佳;
2。主板有短路。

网友:
查ATX电源各个输出电压有没有短路

网友(2007-10-14):
看来MS-X是个多事的芯片,我的一块板和楼主的有类似故障,我怀疑是MS-6的问题,但没有此芯片更换。

网友:
主板短路的可能性大,打阻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