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P4MFM主板诊断卡跑到41

楼主(2007-05-02):
J-P4MFM的主板,开机诊断卡跑到C1停了一下,然后跑到41便停住了,然后是BIOS灯和RUN的灯频闪,如果有蜂鸣器的话,会发出很响的间断叫声。现在是主板能加电,但不能点亮显示器。请教各位维修前辈,这种诊断卡上的BIOS灯频闪,一般是主板上的什么问题?另外我还想知道这块主板的什么牌子的?(在主板好象找不到其它信息了)
这块主板用的是VIA芯片组,BIOS是AMIC的。

网友:
这种bios你的卡你可以确定支持吗?我表示怀疑。

网友:
看一下,键盘接口处和内存供电处是否有元件损坏;还有拔下测试卡看能否显示

网友:
先把BIOS刷了。

网友:
谢谢各位!
我准备刷BIOS,但到现在为止,我还不知道这是一块什么牌子的主板?
如果要找BIOS的数据文件,那么要根据主板上哪几个参数去找?
具体来说,哪儿有下载?
本主板上的几个芯片:
I/O:W83697HF         SB:VT8233A         BIOS:AMIC A290021TL-70

网友:
刚才在网上查了一下,知道了这是一块捷波牌子的主板。

网友A:
是不是AMD的CPU,是的话换个CPU试一下.

网友B:
只有的情况就是bios的问题~
刷  不行换个BIOS体再刷~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AMD的CPU,是的话换个CPU试一下.

不是AMD的CPU。

网友:
如果不是AMD的CPU就直截刷BIOS试验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只有的情况就是bios的问题~
刷  不行换个BIOS体再刷~

在网上找不到BIOS的数据中,那个驱动之家下不了。可不帮忙帮我找一个?

网友:
现已经找一个BIOS的数据,但在自动编程过程中,出现一个
“警告:
芯片损坏!芯片管脚与地短路!编程器过流保护!”
换个BIOS再刷?一定要用同型号的BIOS吗?

网友:
找个容量一样大小的主板BIOS体. 刷了再说

网友:
没错 先刷了BIOS再说嘛

网友C:
刷了BIOS后,开机,诊断卡开始就显示FF,不跑码了。

网友:
我碰到一次这种情况,报警声音就象唱歌,实际就是内存的问题,供参考

网友:
引用 网友C:
刷了BIOS后,开机,诊断卡开始就显示FF,不跑码了。

要用同类型的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