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遇到这问题

楼主(2007-05-02):
一块865主板,总是要先用跳线帽跳到清除CMOS才能触发开机(有时候要清除几次CMOS才行),电池换过也不行,各位高手说一下会不会是晶振问题呢?

网友:
查与跳线相关的RTC电路,电池电压,跳线电压,32.768晶振,南桥。

网友:
谢谢版主,问题已解决

网友:
已经解决的问题,请把解决方法和过程贴上来,以便大家学习和增加经验。

网友:
请楼主把解决方法发上来吧 也让我们高兴一下
关注中

网友:
把解决的方法写上来啊

网友:
测试卡跑ff,主供电偏低,砟办?

网友:
已经解决的问题,请把解决方法和过程贴上来,以便大家学习和增加经验

网友:
修好了也不说一声,不够意思,这样可不行

网友:
强烈鄙视楼猪中....

网友:
强烈鄙视楼主中....

网友:
到底是你一个人学还是大家共同学习,这样是不是太过分了点,是什么原因总得说一说吧!做人怎么能这样,以后你的帖子是不是不想有人帮你解决了.

    不过我个人认为这种问题可能是南桥虚焊引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