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版主说说打阻值卡的具体使用方法

楼主(2007-05-02):
第二代打阻值卡(Dazuka PCiSA-2386C复合打阻值卡) 第二代打阻值卡(DuoRAMe DS-62686B 台式DDR+SDR复合打阻值卡) 我不知道怎么用,如果知道好用的话,也想买呀!

网友:
简单明了,一看就懂,没什么好说的了

网友:
我只知道打阻值是用数字万用表,把档位放在二极管的档位上,红笔接地,黑笔测各点的阻值。那么这个打阻值卡是什么意思?不好意思,我见也没有见过这个东西呀!

网友A:
打阻值卡,就是把插槽上有用的脚位,作到一块小卡上,然后上面标明。好处就是你不用再去记那些N多的测试点,想要量阻值的时候,红笔接地,把打阻值卡插到PCI槽或内存槽上,然后黑笔接你要量的信号点。很方便的。

网友:
我是江浙地区的,发货速度快不快呀?比如今天要货,哪天能到我这里?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打阻值卡,就是把插槽上有用的脚位,作到一块小卡上,然后上面标明。好处就是你不用再去记那些N多的测试点,想要量阻值的时候,红笔接地,把打阻值卡插到PCI槽或内存槽上,然后黑笔接你要量的信号点。很方便的。

数字表黑表笔不是负极吗?我测的时候都是用黑笔接地,红表笔测量,难道错了吗?

网友:
回复 网友B:

是的,错了!数字表打对地阻值就要红接地。

网友:
谢谢心在飞翔,原来我的测量方法一直是错误的。

网友:
飞翔大哥,打值卡可以用来测试电压吗?

网友:
呵呵,我对数字表才刚接触,以前嫌它反映太灵敏了,就总用指正的 ,测电阻好象总不习惯,电流也是

网友C:
飞翔大哥,打值卡可以用来测试电压吗?

我也想知道 这个问题的 答案 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飞翔大哥,打值卡可以用来测试电压吗?

我也想知道 这个问题的 答案 啊

我不想、也不敢冒充飞翔大哥,不过我可以告诉你,打值卡可以用来测试电压!

网友:
那些标出的电压都可以测的,就是把线连过去,排列清楚,便于测量,省得记很多东西。
记得有句话叫----时间就是金钱。

网友(2007-07-30):
基础要巩固,温故而知新~!

网友:
也是可以的,主要作用就是省掉去记那些位置,别的和原来的槽没有什么两样的。

网友:
看了半天我也才明白了

网友D:
在我以前学的电子知识,一般用指针式万用表测量都是都黑笔接地,有点不明白,为什么数字表中要用红笔接地,请赐教!

网友:
你没看出来机械表刻度是为电压刻度相反吗,内部电池接的是黑笔

网友:
终于明白打阻值卡是做什么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在我以前学的电子知识,一般用指针式万用表测量都是都黑笔接地,有点不明白,为什么数字表中要用红笔接地,请赐教!

因为表内的电池是和指针表反的,凡测量电阻的都要表内电池供电的。

网友:
终于明白了,哈,谢谢你们!

网友(2007-09-27):
哦,原来有这个东西,我说怎么一直不知道阻值卡是什么东西呢

网友:
可以的,相当于把线引到一起,方便测试

网友:
通过张先生和liulx的解释明白了一些东西,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