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ASUS SIS656不过内存

楼主(2007-05-02):
ASUS P5SD2-X SE 的板子,SiS 656,LGA 775,故障为不过内存走D4D5 ,DDR2的VDD为2.23V,由上下两个MOS管提供,电压调节模块为RT9214,管子是好的,RT9214也有输出电压不象是坏的,不知是哪里的问题 另外此板北桥的VCORE是1.8V不知正常否,INTEL的是1.5V吧?此1.8V也是由 2.23V通过MOS管D极调节过去的.

我查了RT9214第6脚FB的两个检测电阻,对地那个打起有几百欧了,修显示器这种电阻万用表二极管档应该响的,于是就换了个几十欧的上去,结果上电诊断卡都不停闪了,象是保护了

网友:
刷BIOS,看可不可以,内存供电是否正常,